[蓝牙芯片]
CH573F的RTC使用问题

楼主(2022-11-03):
想要设置RTC的时间,于是用了这个函数:void RTC_InitTime(uint16_t y, uint16_t mon, uint16_t d, uint16_t h, uint16_t m, uint16_t s),但是这个函数一被调用,蓝牙的连接就会断开,需要重新连接,并不需要重启。请问一下是我使用这个函数的方式不对吗

网友A:
你调试的时候看看蓝牙断开的报错是什么。

网友B:
可以在线调试一下,看是什么地方触发了蓝牙断开连接。

网友C:
在蓝牙例程中是不可以调用RTC_InitTime去更新时间的,跑蓝牙tmos和低功耗需要使用rtc的绝对时间,重新初始化rtc之后,绝对时间产生变化,那么就会导致蓝牙出现问题。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调节达到校准时间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蓝牙例程中是不可以调用RTC_InitTime去更新时间,蓝牙运行依靠此时间,不可将其更改,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 ...

就是说如果我要更新时间,就得在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执行了,对吗

网友C:
对的,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D:
话说,这种蓝牙要求时间是做什么?

网友C(点评):
蓝牙tmos需要rtc时间,重新初始化RTC时间,这会导致RTC时间错乱,结合蓝牙使用会导致蓝牙断连。

网友E: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外置的RTC模块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F:
我觉得内置的RTC好像不是很OK的样子

网友G: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蓝牙获取时间啊,或者用蓝牙校时就好了

网友H:
估计就是在开启初始化的时候会用一次

网友I(2022-12-03):
这个蓝牙用RTC的时间,第一次听说这么设计哦

网友J:
我想知道哦,蓝牙用这个时间是干啥哦?

网友K:
如果可以的话,用过外置的时钟芯片吧,我一般都是用外置的,比较好用

网友L:
话说,这种重新连接的话,链接的速度快不快?

网友M:
想不明白为什么蓝牙用RTC的初始化时间

网友C(点评):
蓝牙不是用rtc的初始化时间,是需要使用rtc的绝对时间,重新初始化rtc之后,绝对时间产生变化,那么就会导致蓝牙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