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F广播使用问题

楼主(2022-11-03):
用的是CH573EVT中的广播例程,可以打开广播。如果想把打开的广播关闭,应该调用哪个函数,没有找到

网友A:
应该有接口吧,或者研究一下开启广播的函数,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B:
应该写API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再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C:
开关广播使用的是同一个API,只是传入的参数不同从而实现开和关,在外设初始化函数中有打开广播的操作,也可以参考下方链接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6731694.html

网友C:
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6731694.html  可以参考此链接,开启广播和关闭广播用的是同一个API,传入的参数不同实现开关,广播例程的广播初始化中有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6731694.html  可以参考此链接,开启广播和关闭广播用的是同一个API ...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