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HK32L08xRB超低功耗开发板

楼主:
HK32L08xRB超低功耗开发板简介:
● 板载超低功耗芯片HK32L084RBT6芯片。
● 2个LED灯,LED1、LED2。
● 3个按键,1个RESET按键,2个用户按键KEY1、KEY2。
● 板载HK24C02 EEPROM芯片。
● 板载HK25Q64 Flash芯片。
● 1个旋钮电位器。
● 一路USB转串口。
● 一路USB 2.0接口。
● 一路CAN接口。
● 一个4(COM) x 128(SEG) 128段 段码屏接口。

开发板的板载资源还是非常丰富,并配有超大气的128段段码屏。

开发板测试代码:(2023-05-07更新,更新了固件库)
HK32L08x_EVAL_ADC_Test.zip (602.43 KB)
HK32L08x_EVAL_CAN_Test.zip (604.66 KB)
HK32L08x_EVAL_LCD_Test.zip (607.26 KB)
HK32L08x_EVAL_BEEPER_Test.zip (602.91 KB)
HK32L08x_EVAL_External_EEPROM_HK24C02_Test.zip (608.61 KB)
HK32L088_Internal_EEPROM_Test.zip (533 KB)
HK32L08x_EVAL_SPI_FLASH_Test.zip (609.72 KB)
HK32L08x_EVAL_Low_Power_LCD_Demo.zip (604.86 KB)
HK32L08xRB超低功耗开发板ADC、LCD屏测试:

网友A(2022-11-04):
楼主  咨询个问题,图上的板子是JTAG下载调试的,能否使用FlyMcu工具软件下载呢?另外看手册上没发现boot1引脚的位置。

网友B:
待机功耗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咨询个问题,图上的板子是JTAG下载调试的,能否使用FlyMcu工具软件下载呢?另外看手册上没发现boot1 ...

开发板上留有BOOT0引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功耗可以达到多少?

你可以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C:
这个显示屏有点不错啊,是定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示屏有点不错啊,是定制的吗?

是的

网友D:
这个板子是开源的吗?

网友E:
这个功耗确实很低啊。

网友F:
换个墨水瓶,这个功耗岂不是更低?

网友G(2022-12-12):
有读写内部flash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咨询个问题,图上的板子是JTAG下载调试的,能否使用FlyMcu工具软件下载呢?另外看手册上没发现boot1 ...

有BOOT0引脚,可通过跳线帽设置高低电平,被LCD屏挡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个墨水瓶,这个功耗岂不是更低?

频繁变化寿命跟不上吧

网友I(2023-05-21):
能提供一下完整的最新的开发板外设例程代码吗?有项目正好需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