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SWD无法识别芯片

楼主(2022-11-03):
使用STM32F407芯片,SWD调试接口,第一次上电烧录,使用JLINK,下载程序提示No Cotrex M,进行了以下检查:
1、SWD 四根线是否连接错误检查,没有问题
2、芯片VCC和GND的供电均正常
3、Keil arm软件选择JLINK,且选择SW,能识别JLINK,但仍无法识别芯片。
4、Boot0和Boot1均下拉10K接地;
5、担心芯片被锁,使用FlyMCU用串口读取芯片,正常,并能正常烧录程序,再切换回使用JLINK,故障现象一样。
打样了3块板卡,均是同样的现象,不太像芯片故障,难道要把芯片吹下来,重新焊个新芯片吗?以上还有其他遗漏的排查项吗?

网友A:
【使用FlyMCU用串口读取芯片】说明芯片是正常的。

网友A:
会不会有可能是JLink的问题?试试用JLink连接别的板子?

网友B:
差错的流程是对的,看看SWD接口和JLINK的SWD接口是否正常接到一起。

网友C:
换个板子试试看jlink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也许你焊接的问题呢,就SWD接口焊接不好

网友E:
这线序没问题,提示找不到芯片,就是你芯片的事儿啊

网友F:
你看看你的jlink是否是好的呢?

网友G:
你可以给jlink升个级,试试,也许不支持你407的芯片

网友H:
你不需要将boot1拉低的,boot1可以悬空

网友I:
你不用jlink给目标板供电试试呢?

网友J:
你可以选择一下flm,看看算法是不是选对了

网友K:
一般情况目标板要单独供电,这样能好点

网友L:
你用的是jlink什么版本啊,一般V8好像不行

网友M:
你可以考虑升级一下segger,也许就好使

网友N(2023-02-20):
SWD线序以及连接线本身通断的问题

网友O:
要安装驱动程序后才能识别的。

网友P:
stlink发现不了芯片是由于禁止了swd调试。

网友Q:
换个板子试试jlink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R:
是不是jlink的问题啊?

网友S: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T:
先排查jlink有没有问题

网友U:
swd调试时选择芯片选哪个

网友V(2023-03-22):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网友T:
是不是jlink版本问题啊?

网友W:
会不会有可能是JLink的问题?

网友X:
试试用JLink连接别的板子?

网友Q:
是不是jlink的问题啊

网友Y(2023-05-10):
如果芯片本身存在硬件问题,可能会导致SWD无法识别

网友Z:
留swd接口,检测不出芯片,怎么回事

网友AA:
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AB:
通常情况下,STM32芯片默认的SWD速率为1MHz。

网友AC:
更换SWD调试器

网友AD:
检查SWD线路是否连接正确,包括连接顺序、引脚映射、接口类型等。

网友AE:
如果芯片已经运行过,可能会出现复位问题,可以尝试断电重新上电或者进行软件复位操作。

网友AF:
SWD接口速率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AG:
BOOT0处于低电平状态了吗

网友C:
要单独供电的吧

网友AH:
SWCLK、SWDIO、GND和VCC连接正确吗

网友AI:
如果芯片没有足够的供电,可能会导致SWD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J:
检查引脚状态是否正常,特别是RESET和BOOT0引脚的状态。

网友AK:
jlink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AL:
杜邦线有问题,换个更好更短的线再试试!

网友AM:
先排查jlink有无問題

网友AN:
jlink能识别,说明工具和驱动没问题。串口能下载,说明芯片没问题,SWID模式无法下载,只能说明芯片刚好这几个引脚焊接有问题,用烙铁在补焊一下。

网友AO:
社署芯片调试时选择的选择

网友AP:
大概你焊接的問題呢,就s

网友AQ:
试着更换单板jlink工作正常

网友C: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啊

网友AR:
会不会有大概是jlink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