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初识新定义开发板

楼主(2022-11-03):
长时间使用ARM,几乎把单片机的使用都忘了,还好新定义开发板的出现,是的自己又重新拾起单片机的**。
在为开发板搭建开发环境时,首先你要意识到新定义NBK-RD8X3X核心板所用的是1T的高速8051内核的微控器RD8T36P48RJ。
如果你使用的MDK,也就是KEIL是为编译ARM来使用的,连编译菜单都是灰色的对你耐打不理的。如果是使用的是为编译C51准备的,它立刻会换成另一幅面孔。当然这一副面孔也不一定都会好使,有些版本你是无法在芯片类型添加到芯片库的,后来经筛选才找到一款可添加芯片库的版本。
但尽管版本是对的,还是有一些在编译时又会现出原形,原来它是只可编译2K代码的受限版。后来还是在厂家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解决了编译工具的难题。
在安装好KEIL之后,通过安装RD_KEIL_Setup V1.20.exe,才最终见到了RD8T36P48的身影,见图1所示。
图1 完成芯片支持
打开例程,执行编译也能顺利通过了。
图2 完成编译
当然尽管你按图3所示将调试工具类型设好,但要想使用下载图标来下载那还是徒劳的,想进行程序的下载,还是要借助工具软件ISPTool,其界面如图4所示。
图3 调试工具类型设置
图4 下载工具
那如何来检验下载后的成果呢?
由开发板的原理图可知,板有3个LED,一个用于指示电源状态,一个用于指示串口的通讯通讯状态,还有一个则是供用户测试的,其连接的引脚为P01。
图5 LED电路
这样就可以用它来解决问题,其测试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O_Init();
        while(1)
        {
                 P01=1;
                 Delay(1000000);
                 P01=0;
                 Delay(1000000);
        }
}

在下载后,就可见到LED灯不紧不慢地闪烁起来,说明程序有效,下载成功!
图6 点亮状态
图7 熄灭状态

此外,还可以添加一个触摸式的小按键来控制LED灯,其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O_Init();
        P02=1;
        while(1)
        {
        if(P02==0) P01=1;
        else  P01=0;
        }
}

经编译下载,其效果如图8和图9所示。
图8 闲置状态
图9 触摸状态

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输入输出无需进行I/O口模式设置的美好感觉中,也又重新唤醒了单片机的编程。

网友A:
不是用的易码魔盒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的易码魔盒嘛?

啥意思?

网友B:
有个魔盒配置工具,配置外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魔盒配置工具,配置外设用的?

是的,如果对单片机熟的话也可以直接编程,毕竟是辅助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