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TC热敏电阻如何查表计算温度??

楼主(2022-11-03):
现在使用NTC热敏电阻来测试温度,准备采用查表法来获得温度。
NTC厂家有提供电阻值对应的温度表,但是这个表比较粗糙,都是某一个特定电阻值对应一个温度。

比如,电阻值为152.203Ω对应13℃,电阻值146.772Ω对应14℃,这个比较好理解,但我的疑问是,如果我测到的电阻值是152.440,或者
150.120,那应该对应什么温度?表中并没有这两个电阻值。

我想ADC采样后计算出的电阻值肯定不可能和表中的152.203Ω和146.772Ω一一对应,完全一样吧?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那么出现测到的电阻值在表中没有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呢?
找一个相近的值吗?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网上铺天盖地的都说使用查表计算温度,但却从来没人反应过我这个问题,难道大家都没遇到?

100块,帮你搞定,哈哈~

网友A:
不要太死板,既然知道测量值所处两个整数温度之间,检测温度的整数部分已经有了,小数部分通过两个整数的差值推导出来就可以了。
虽然NTC阻值不是线性的,但小数内就当作近似可以了。

网友B:
分段线性

网友C:
线性内插,NTC计算虽然是非线性,但是通过查表后,在1℃跨度范围,用线性内插完全符合线性要求,精度远高于0.1℃。
像25℃-26℃,3950,10KNTC,0.1℃步进的准确结果是:

网友D:
我都是根据电阻值和标准电阻分压的ADC值建表,1度的表,二分法查找,0.1度线性插补,非常好。这猴子那个方法不需要测量电阻,直接读ADC即可,并且ADC基准电压随便,不影响精度。

网友E:
难点在于,取得ADC结果后如何换算成NTC的电阻值。有了电阻值再查表取得温度

网友F:
按照测量温度范围,和计量允许误差为步长建一个表格。直接查表。
如果嫌弃表格太大,也是按照允许误差,抽取表格,使得插值误差小于计量误差。使用表格时增加了计算量,需用拉格朗日插值获得中间值。
实际建立的表格一般不是的电阻和温度关系表,而是ADC 值与温度关系。免得脱裤子放屁影响了放屁精确度,还增加计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