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电感取小了会怎样?

楼主:
用的是SY8401的DC BUCK电路中,按照IC规格书给的公式计算需要10uH,实际只选4.7uH电感,在接50%负载的时候,插上电,居然无输出电压了。
当空载上电时,输出电压就正常。
实际调试把电感改成33uH,满载上电输出电压就能正常了。
这是因为电感值取小的问题吗?

楼主(2022-11-05):
说说大家的看法

网友A:
那么你还要算算的原因是什么?干脆直接用导线绕两圈也是电感啊!

网友B:
规格书要10uh,你不听,如果可以随便取值,那还要电子工程师干嘛。直接一堆元器件堆上去好了,电阻一律取1K,电容取104,芯片都用单片机是么??不需要计算想用什么数值就用什么。

网友C:
电感太小,则一次充电电流过大,IC会进入过流保护状态,俗称“打嗝”,基本输不出电压了。特别是每个PWM周期都检测过流,并且马上有效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