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W515P图像采集DCI接口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11-04):
参考官方例程里的DCI配置,dma_multi_struct.memory0_addr收到的数据为0x00

请教下有没有大佬用过GD32的DCI接口采集图像的?能正常收到数据吗

网友A:
可以,你检查下硬件连接或者DCI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检查下硬件连接或者DCI寄存器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