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读写保护

楼主(2022-11-04):
GD32F450读写保护了,用官方ISP工具连接没有解除的选项!!!有没有其他办法解除呀

网友A:
用官网工具GD-Link Programmer试试

网友B:
gdlink配合gdlink programmer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不能用link直接搽除?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嘛?应该用官网工具GD-Link Programmer就可以吧

网友E:
需要两个工具进行配合才可以解除写保护吗

网友F:
用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解锁清除

网友G:
读保护是开启了防反读的功能,并没有停止调试接口的功能;但是存在一些情况,触发了读保护本身的防护机制并擦除了桩端代码后,读保护功能依然开启,此时发现可通过 JlinkCommander 进行读写寄存器

网友H:
可以成功的连接jflash 吗,如果可以连接,是否是什么也做不了呢

网友I:
通过 JlinkCommander 是可以读写其寄存器的

网友J:
如果在 MCU 初始化后到保护功能开始生效将 SPC 字节改写并启动,则可以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