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模块传感器接口(智能振弦传感器)

楼主(2022-11-04):
振弦采集模块传感器接口(智能振弦传感器)

传感器线圈接口
传感器线圈接口由 SEN+和 SEN-管脚组成,分别连接到振弦传感器线圈两端。通常情况下, 传感器线圈不区分正负极, 直接连接即可。
注: 当传感器激励方式设置为高压激励时, SEN+管脚会周期性( 几百毫秒~几秒)输出高电压,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人员及外围电路的保护。

温度传感器接口
温度传感器接口由 TMP 和 GND 两个管脚组成, 内部已连接有上拉电阻。 温度传感器接口是复用接口, 可连接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18B20 或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任意时刻,只允许连接某一种温度传感器(可通过对应的寄存器进行参数设置, 详见“3.18 温度传感器使用” )。

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18B20 的连接
VM 模块支持 18B20 的两线制和三线制两种连接方法, 如下图示。

注: 仅 VM501_HW120/VM704 支持 18B20 两线制连接
注:目前生产 18B20 的厂商有很多,不同品牌的 18B20 通讯参数会有一些差异,基本上可以保证 500 米以内正常通讯,有些品牌可以达到 1000 米。

热敏电阻式温度传感器连接
热敏电阻与模块温度测量接口管脚连接,如下图所示。

振弦采集模块在最新固件增加的电子标签,就是智能振弦传感器识别模块,有了这个电子标签,所有的振弦采集仪都直接可以读取智能振弦传感器的所有信息(传感器型号、量程、K值、编号等,如厂商  品牌: 型号: 类别:应变计  量程:0.000-1500.000uE  编号:206012  线长:2M 线圈:1 初始频率:2102Hz 传感器实时数据:信号幅值00%信号质值00% 数值-18.19uE物理量直接算出, 频率2092.1 频模4376.93 实时 温度 25.2'C 等),再也不用担心传感器上面的纸质标签丢失损毁等,再多的传感器,直接就可以读取出来。用上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实在是太方便了。

应用领域
应力应变: 结构应力应变、基坑支护、 管廊、 地下工程
仪器仪表: 振弦(采集仪)读数仪表开发。
自动化、 信息化: 结合物联网技术替代传统人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