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8MP开发板如何移植驱动

楼主:
各位工程师用户在对飞凌嵌入式OKMX8MP-C开发板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需要移植驱动的情况。为避免用户因不了解移植驱动的过程而影响开发进度,今天小编会以写一个hello驱动为例,演示移植驱动的过程,有需求的小伙伴可参考此方法自行操作。

01进入源码的drivers目录下,并创建一个名为hello的目录:

  • forlinx@ubuntu:~$ cd  /home/forlinx/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mkdir  hello

02进入hello目录,创建hello.c: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 cd hello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vi hello.c

在hello.c中写入如下内容:

  • #include  <linux/init.h>

  • #include  <linux/module.h>

  •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

  • printk(KERN_ALERT  "Hello world\n");

  • return  0;

  • }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

  • printk(KERN_ALERT  "Goodbye world\n");

  • }

  • module_init(hello_init);

  • module_exit(hello_exit);

  •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程序含义:insmod驱动挂载时打印Hello world,rmmod驱动卸载时打印 Goodbye world

03在该文件夹下创建Kconfig,Makefile两个文件。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vi  Kconfig

在Kconfig文件中写入如下内容:

  • config  HAVE_HELLO

  • tristate       "hello driver"

  • help

  • This  hello  driver  is  just  to  show  how  to  develop  driver  process.

  • This  driver  can  also  be  built  as  a  module.  If  so,  the  module will  be  called  .

  • default  y

  • #endmenu

表示如果使能了CONFIG_HAVE_HELLO,在内核裁剪配置文件中,将显示hellodrivers菜单,默认编译进内核:

y:编译进内核

m:编译为模块.ko文件

n:表示不编译,未使能。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vi  Kconfig

在Makefile文件中写入如下内容:

obj-$(CONFIG_HAVE_HELLO)        +=      hello.o

注意:

宏定义的名字要和Kconfig中的一样。后面添加需要编译的文件名,因为内核会自动添加前缀CONFIG,所以我们这里也要在名字前面添加CONFIG_,表示CONFIG_HAVE_HELLO使能时,编译规则指定的文件为hello.c。

给添加的这三个文件权限: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chmod  777 hello.c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chmod  777 Kconfig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chmod  777 Makefile

04编辑drivers顶层的Kconfig,Makefile文件。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 cd  ..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 vi Kconfig

在Kconfig文件中写入如下内容:

  • source  "drivers/counter/Kconfig"

  • source  "drivers/mxc/Kconfig"

  • source  "drivers/hello/Kconfig"    //在endmenu前添加hello文件夹的配置文件解析

  • endmenu

如此一来,配置系统就会按照这个配置去解析hello文件夹下的Kconfig。

编辑Makefile: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 vi Makefile

在Makefile文件中写入如下内容:

  • obj-$(CONFIG_COUNTER)           += counter/

  • obj-y                           += mxc/

  • obj-$(CONFIG_HAVE_HELLO)        +=      hello/     //在Makefile最后加入这一句

这句话的作用是当CONFIG_HAVE_HELLO使能后,在哪里去找源文件。再结合hello文件下模块Makefile就形成了层次式Makefile。注意不要少了/,这里添加自定义文件夹的名字,表示把这个文件夹编译进内核。

5开始编译: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drivers$ cd ../..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 .  /opt/fsl-imx-xwayland/5.4-zeus/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 .  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 cd  OK8MP-linux-kernel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 make modules

  • scripts/kconfig/conf --syncconfig Kconfig

  • drivers/hello/Kconfig:7:warning:  ignoring unsupported character '�'

  • drivers/hello/Kconfig:7:warning:  ignoring unsupported character '�'

  • drivers/hello/Kconfig:7:warning:  ignoring unsupported character '�'

  • drivers/hello/Kconfig:7:warning:  ignoring unsupported character '�'

  • *

  • * Restart config...

  • *

  • *

  • * Device Drivers

  • *

  • Trust the bootloader  to initialize Linux's CRNG (RANDOM_TRUST_BOOTLOADER) [N/y/?] n

  • Platform support for  Chrome hardware (transitional) (MFD_CROS_EC) [Y/n/m/?] y

  •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support (TEE) [Y/n/m/?] y

  • hello driver  (HAVE_HELLO) [Y/n/m/?] (NEW) m    //将hello驱动编译进内核就配置为m

  • CALL   scripts/checksyscalls.sh

  • CALL   scripts/atomic/check-atomics.sh

  • CHK      include/generated/compile.h

  • GZIP   kernel/config_data.gz

  • CC     kernel/configs.o

  • […]

  • LD      vmlinux

  • SORTEX  vmlinux

  • SYSMAP  System.map

  • Building modules,  stage 2.

  • MODPOST 536 modules

  • CC [M] drivers/hello/hello.mod.o

  • LD [M] drivers/hello/hello.ko

编译完成后,即可在OK8MP-linux-kernel/drivers/hello目录下看到编译生成的驱动了:

  • forlinx@ubuntu:~/work/OK8MP-linux-sdk/OK8MP-linux-kernel/$ ls drivers/hello

  • hello.c  hello.ko  hello.mod  hello.mod.c  hello.mod.o  hello.o  Kconfig  Makefile modules.order

将hello.ko使用U盘或TF卡拷贝到开发板里进行验证:

  • root@OK8MP:~# cd  /run/media/sda1/              //进入U盘的路径下

  • root@OK8MP:/run/media/sda1#  insmod  hello.ko   //挂载hello.ko

  • [  138.679964] Hello  world                     //挂载驱动打印信息

  • root@OK8MP:/run/media/sda1#  rmmod  hello.ko    //卸载hello.ko

  • [  142.022115]  Goodbye  world                  //卸载驱动打印信息

  • root@OK8MP:/run/media/sda1#

由上述测试可看,hello.ko驱动可正常运行。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演示的自行书写并添加一个驱动的过程,若您想要移植某一个模块,可向模块厂家索要现成的驱动.c文件,之后再按照上述步骤配置Makefile和Kconfig即可。

网友A(2022-11-30):
我之前玩linux的时候,移植一般都是ctrlV+C,感觉linux开发还是要多看看教程才行,不然报错了根本不知道哪里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