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堆栈问题

楼主(2022-11-04):
程序调试过程中,经常发现无端死机,最后排查发现小华提供的SDK库中,这个堆栈开的非常小。

后改成如下正常: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请问这样修改应该没有什么风险吧???

网友A:
原厂库使用了0x200,512byte的内存。你修改后变成了0x600,1536byte。110C6一共4096byte,只要剩下的够你用就行。

网友B:
你要先理解堆和栈的区别,然后就知道够不够用了。

网友C:
经常司机应该是栈不够了,把Stack_Size扩大一些就行了。

网友D:
剩余的空间会非常小 不知道能不能跑开程序

网友E:
有没有风险 需要自己预估一下剩余空间是否足够运行程序

网友F:
占用的空间还可以 不算很大 因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实测一下程序会不会跑飞就可以  一定要完全运行所有功能

网友H:
大小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需要实测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原厂库使用了0x200,512byte的内存。你修改后变成了0x600,1536byte。110C6一共4096byte,只要剩下的够你用 ...

如何确定一个软件的运行实际需要多少内存呢

网友A(2022-12-04):
引用 网友I:
如何确定一个软件的运行实际需要多少内存呢

编译完成后有内存使用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