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Link不能再切换到ARM模式

楼主(2022-11-04):
一直在用Keil uVision5,WCHLink用得很顺手,一次调试时序用了CH32V103,烧录时自动升级了WCHLink,想再烧录CH32F203时发现无法切换到ARM模式

网友A:
下载旁边小箭头,点开后可以切换toggle mode

网友B:
升级WCHLink应该不会影响下载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旁边小箭头,点开后可以切换toggle mode

没有吧,MounRiver Studio升级了,WCHLink固件也变了

网友C:
有2个确实发现无法切换回去

网友D:
他这个MounRiver Studio升级比较坑,就会要求必须升级WCHlink

网友E:
你可以再重新刷一下固件,给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倒是没遇到过,我和你情况相反,一直调试的是RISC-V内核

网友G:
对啊,升级固件就变了,但是通过杜邦线也能切回来吧

网友H:
是你升级之后,固件不支持SWD接口调试了么

网友I:
你用的MounRiver Studio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J: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都能正常切回才对,我看他家手册说的能切换固件的,看灯就可以

网友K:
看楼上的回复我想到了,切换的话,灯会变化,你的有啥变化没?

网友L:
如果切换不回来的话,估计你要重新刷固件才行了

网友C:
WCH-LinkUtility  安装这个软件,可以切换arm 和 riscv模式

网友M:
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呗,然后问问沁恒技术看看这个固件是不是支持SWD切换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