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接板加ESD信号不正常

楼主(2022-11-04):
HDMI公母转接板加了ESD管后,屏幕黑屏,去掉ESD后,信号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ESD选型不对,要非常小电容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选型不对,要非常小电容值的。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谢谢

网友B:
结电容太大,选小的,几p或者0.几p的

网友C:
结电容太大,引起信号衰减,无法正常识别。

楼主:
这个封装好好难手工焊接,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电容太大,引起信号衰减,无法正常识别。

你好,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D:
信号失真了,型号不合适

网友E:
HDMI2.0端口,建议使用结电容小于0.5pF静电抑制器。常用的封装有DFN2510-10L,这种封装内部是阵列式TVS管保护,比较适合使用在HDMI这种通道端口,可以对端口全方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