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不小心删掉FLASH里面末尾的数据怎么办?

楼主(2022-11-04):
【技术分享】不小心删掉FLASH里面的末尾的几个字节怎么办?
一、为什么这样做
有朋友问我,由于FLASH分了两个区域,0x08008800之前为代码区,0x08008800之后为用户数据存储区域。由于代码更新后超出了2-3个字节到0x08008800之后,然后被代码擦除了,问有没有影响。
二、实验
使用的IDE为stm32cubeIDE
使用的工程为
\STM32Cube_FW_G0_V1.6.0\Projects\NUCLEO-G031K8\Examples\ADC\ADC_ContinuousConversion_TriggerSW\STM32CubeIDE
在代码里面添加一个自定义全局变量,设置为
__IO uint32_t testData = 0x12345678;
防止被优化,在main函数里面加上
testData+=;
三、分析
生成hex文件和map文件,并分析:
如图所示,0x080029f4的位置,执行了loadaddr的一个操作,将从0x080029f4位置开始的FLASH拷贝到RAM里面,拷贝的数据长度刚好为0x080029f4 – 0x08002a0c的长度。
猜想: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数据为拷贝到RAM中运行的全局变量初始值及代码的数据。

       所以,验证交给大家了

网友A:
数据变了呗,如果数据是配置,那就对程序有影响。

网友B:
不太理解这个实验。要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这个实验。要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一个现象而已。当你的产品已经生产出去,而又不小心这样操作了。给出一个说明而已

网友C:
这个程序有没有影响,不好说,不知道最后几个字节是什么作用

网友D:
肯定会有影响的,不知道运行到哪一步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E:
你这预留的空间不足,导致的这个问题,需要扩一下空

网友F:
这个倒是没测试过,但是我知道基本上程序会跑飞或者运行不正常

网友G:
看你存的是啥数据吧,如果就一个全局变量还没用到也许就没事儿

网友H:
这程序应该会不正常吧

网友I:
这其实就可以用jlink直接修改程序里最后两个字节试试,没必要自己搭建个程序环境测试的

网友J:
有机会试试呗,我觉得如果擦除的数据不重要,也许程序影响就不会很大

网友K:
这种问题可能就是IAPAPP这种方式上,会容易出现这问题,就是IAP预留的空间搞小了

网友L:
楼主好像还比较习惯用HAL库啊?看截图好像是用的cubemx生成的工程

网友M:
没啥意义的,修改肯定会有问题,就是问题随机出现还是不能运行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编译之后看一下map,看看存储都用了多少,给自己留点余量才能让程序跑的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有没有影响,不好说,不知道最后几个字节是什么作用

如我帖子上讲的。这部分为你加载到RAM里面的数据。主要是全局变量的数据或RAM运行数据。如果你不小心擦除了,但是又复位了。那么就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有没有影响,不好说,不知道最后几个字节是什么作用

我这个帖子讲的就是后面几个字节的作用。如果多了,那要对应map文件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可能就是IAP和APP这种方式上,会容易出现这问题,就是IAP预留的空间搞小了
...

我那个朋友就是在这个应用上误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像还比较习惯用HAL库啊?看截图好像是用的cubemx生成的工程

方便,快捷的搭好实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啥意义的,修改肯定会有问题,就是问题随机出现还是不能运行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编译之后看一下map, ...

是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