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子体温计方案开发-体温计单片机-体温计芯片

楼主(2022-11-04):
价格: 元
  快速体温计的工作原理利用了温度传感器输出电信号,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或者再将电流信号(模拟信号)转换成能够被内部集成的电路识别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显示器(如液晶、数码管、LED矩阵等)显示以数字形式的温度,能记录、读取被测温度的最高值。一般由感温头、量温棒、显示屏和开关等结构组成。

  快速体温计方案

  一、快速体温计方案简述:

  工作电压:DC2.6V-3.6V,就是安装一个纽扣电池就可以用了。

  测试范围:32.0℃~43.9℃(90℉~111.9℉),

  测试精度:±0.1,精度很高哦,可以过医疗认证。

  解析度:0.1/,0.01/。一位小数或两位小数。

  单位选择:可按键切换/;一般国内用的多点。

  校级点:0/100,电子体温计是出厂前要用恒温水箱进行标定。

  工作温度:-10-75,超出后,测量体温可能会不准。

  工作电流:小于100MA。

  校机:两点校正:0和100;次数≤300次(该参数IC内部掉电**)

  传感器类型:热敏电阻,测量精准。

  低压检测:一点或两点检测。

  按键种类:轻触、触摸、拨动,都可挑选。

  显示:LCD显示屏,有背光,不带背光也可做,可定制。

  蜂鸣器:有,当测量出人体温度超出正常值时,体温计会通过蜂鸣器自动报警,提醒使用人员。

  快速体温计方案

  二、快速体温计方案工作原理

  快速体温计是利用温度传感器输出电信号,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或者再将电流信号转换成能够被内部集成的电路识别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显示以数字形式的温度,能记录、读取被测温度的最高值。

  快速体温计最核心的元件就是感知温度的NTC温度传感器。传感器的分辨率可达±0.01℃,精准度可达±0.02℃,反应速度<2.8秒,电阻年漂移率≤0.1%(相当于小于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