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3KG

楼主(2022-11-04):
M483KG开发板测试,时钟无法设到4M,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楼主:
SYS_UnlockReg();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EN_Msk; //

    /* Waiting for 4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A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HXT;

    /* Set PCLK0/PCLK1 to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1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1);
我是这么写的,但仿真中看到的是12M系统时钟,是哪里写错了还是芯片不支持4M系统时钟?

楼主:
开发板上的HXT已经换成4M

网友B:
在system_m487series.h里面有hxt的定义,改成4Mhz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