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替代STM32F103CB资料和例程

楼主(2022-11-04):
有没有资料告诉不用改代码,就直接可以用GD32替代STM32F103CB的

网友A:
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拿STM32F103的代码下载到GD的芯片上。

网友B:
我之前试过F103不改代码完美代替。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B:
你要是要文件的话,我记得官方可能有文件,或者找代理商。

网友C:
GD32F303可以完美替代,可直接烧交流2群有视频资料

网友D:
STM32F103VCH6  GD32F103VCT6  直接替代,直接烧bin文件

网友E:
可以完美替代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