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驱动芯片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2-11-04):
因为我的电机额定电流是4A,而选用的DRV8870芯片输出的最大是3.6A. 为了加大电流,并且减小单个芯片的负担,想将2片DRV8870并联不知道是否可行,是否有需要注意的事项,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tyw  注

网友A(点评):
用drv8840 , 5A

网友B(点评):
你这都把drv8840的芯片发出来了,还问我们。。。8840就是5A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8840是我发的,哈哈,开新帖会涉版权

网友C:

使用电流与芯片的最大电流比较接近,所以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这么用。但是如果要求高(要考虑两个芯片均流还有电机堵转时的电流),那建议使用半桥驱动芯片+外部mos管这种方式。这样电流可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