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82M芯片tmos任务调度

楼主(2022-11-04):
初始化使用tmos_start_task函数和tmos_start_reload_task函数都不会去运行任务,tmos_set_event这个就能运行任务

网友A:
tmos是沁恒自己设计的操作系统吗?

对的,tmos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操作系统。
xn1
不清楚 好像是沁恒为BLE设计的操作系统

网友B:
这三个函数都是可以运行任务的,在BLE例程中大多使用tmoa_start_task实现,其第三个参数起到延时实现的作用,单位是0.625ms,tmos_start_reload_task也是按照设定的时间循环执行,tmos_set_event是立即执行。

@xn1 :tmos_set_event和tmos_start_task都是只调用一次的,想要形成循环则要在任务中再次调用形成循环,可以将相关代码贴出来看看,比较好分析原因。
xn1
我在初始化调用tmos_set_event任务,任务中还要加tmos_start_task函数或者tmos_set_event函数才能运行,我在第一个消息运行完后用tmos_start_task 函数或者tmos_relorad_task函数运行下一消息,下面消息不运行,这是什么原因,还开了BLE任务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接口函数?系统的?

是的,在使用蓝牙功能的时候,可以使用此接口函数调用执行任务。

网友D:
tmos在初始化的时候用TMOS_ProcessEventRegister注册task_id, 同时把event传递。(tmos_msg_receive接收task_id信息,Peripheral_ProcessTMOSMsg处理传入信息),tmos_set_event建立task_id对应的event,TMOS_SystemProcess执行建立的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