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基于AC78016仿真,在logic analyzer 中无法添加GPIO信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1-05):
截个图看看你怎么配置的?

网友B:
这个ARM官方有给出答案,只有一些老旧的芯片支持完整的软件仿真,现在的都是只能内核软件仿真,不支持外设
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2225/la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看你怎么配置的?

1.下图是debug处的配置,就是AC78016的默认配置
2.进入debug后,添加GPIOA,出现如下图问题,
并且打开工具栏中peripherals下的GPIOA ,如右边所示,没有地址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RM官方有给出答案,只有一些老旧的芯片支持完整的软件仿真,现在的都是只能内核软件仿真,不支持外设
...

谢谢,查看列表发现的确不支持,但是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添加芯片的仿真外设

网友C:
请问内核软件仿真和外设仿真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查看列表发现的确不支持,但是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添加芯片的仿真外设 ...

如果不支持的话  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补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ARM官方有给出答案,只有一些老旧的芯片支持完整的软件仿真,现在的都是只能内核软件仿真,不支持外设
...

请问有其他的软件支持这种外设仿真吗

网友B(点评):
没有,推荐用硬件仿真,加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信号

网友F:
应该是不支持这个型号的芯片 因该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ARM官方有给出答案,只有一些老旧的芯片支持完整的软件仿真,现在的都是只能内核软件仿真,不支持外设
...

为什么keil不支持新的芯片呢  按理说应该功能更加完善呀

网友H:
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帖子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MDK 5.14软件仿真时Logic Analyzer添加信号失败解决方法
https://blog.csdn.net/CTO_51/article/details/48448589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keil不支持新的芯片呢  按理说应该功能更加完善呀

ARM官方说法是更推荐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