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8080接口问题

楼主(2022-11-04):
屏幕LCD_WR可以用主控的一般IO口来接吗?

             tyw  注

tyw
可以的

楼主:
有软件方面的高手来解答下吗

网友A:
用IO口访问,我都是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口访问,我都是随便接。

好的,感谢,软件方面不太懂,谢谢指点。

网友B:
只要不是特殊要求的IO,随便接,这个WR可以随便接的,因为只需要给他高低电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