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双色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2-11-04):
前面解决了开发环境的问题,捎带着回顾了一下I/O口的使用,其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在ARM中往往是用专有的I2C和SPI接口,在单片机中即使没这些,单凭一个I/O口的模拟也能把问题搞定!
这里就屏2个I/O口来实现双色OLED屏的驱动,该显示屏为0.96寸,显示分辨率为160*80,其实说到它的双色也并不彻底,也就称得上是一个准双色屏,因为它的颜色是按区域指定的,而非随心所欲地用这仅有的2种色彩,不过首行的色彩对突出标题还是很有效果的。
在实现显示驱动的过程中,整体上并没有什么难度,无非是变换了一下所使用的语句形式,这其中关键的则是对延时长短的把控。通常,主频越高,在I/O口产生状态变换时越应注意,否则会影响正常脉冲时序的生成。
经实际测试,当在模拟I2C的启动和停止函数采用如下延时值时,OLED屏是可以显示信息的。
voidIIC_Start()
{
   SCL = high;
   Delay(2);
   SDA = high;
   Delay(2);
   SDA = low;
   Delay(2);
   SCL = low;
   Delay(2);
}

voidIIC_Stop()
{
   SCL = low;
   Delay(2);
   SDA = low;
   Delay(2);
   SCL = high;
   Delay(2);
   SDA = high;
   Delay(2);
}

其模拟I2C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SCL=0;
    Delay(2);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SDA=1;
        }
        else  SDA=0;
        Delay(2);
        da=da<<1;
        SCL=1;
        Delay(2);
        SCL=0;
        Delay(2);
     }
}

该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这与同样尺寸的单色显示屏是存在差异的,应该加以注意。
在测试中,为了获得合适的延时值,是通过清屏函数来进行的,其内容如下:
void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xf0,OLED_DATA);
    }
}

其目的不在于清屏,而是在于获得可以观察效果的条纹,当出现图1所示的显示效果时,说明可以为它进行添加更多显示功能了。
图1 显示测试
在配备字库的情况下,其字符显示函数为:
void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相应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在使用如下的主程序情况下,则可获得图2所示的显示效果。

void main(void)
{
         IO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NBK-RD8x3x",16);
         OLED_ShowString(10,2,"DB0002",16);
         OLED_ShowString(10,6,"jinglixixi",16);
         while(1)
         {
                     P01=1;
                     Delay(1000000);
                     P01=0;
                     Delay(1000000);
         }
}

图2 显示字符串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在串口调试的基础上就又多了一种观察调试的手段,也是开发板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加强。

网友A:
这是用GPIO口模拟的IIC,看介绍开发板的IC自带的硬件IIC可以驱动屏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GPIO口模拟的IIC,看介绍开发板的IC自带的硬件IIC可以驱动屏显吗?

没去试,感兴趣可以亲自试试。

网友B:
楼主这个屏是多大的?0.96?

楼主:
是0.96的

网友C:
屏幕刷新速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刷新速率怎么样?

很快

网友C:
哈哈,量化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量化是多少。。。

查手册吧,不涉及产品不关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