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HC32F4A0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2022-11-04):
外围电路如图,现在是XTAL32的32.768khz的晶振可以起振,但这里的XTAL晶振尝试了8M+22Pf,8M+10Pf,12M加10Pf的组合均无法起振,望各位大佬相助

楼主:
补图

补图

补图

网友A:
不知道你接的是哪个引脚。HC32F4A0有两路晶振引脚。一路是高速,1M~25M,引脚编号XTAL_IN/XTAL_OUT.另外一路是低速,327687,引脚编号XTAL32_OUT/XTAL32_IN.估计你接的是低速引脚。低速引脚不能接高速晶振。

网友:
R6不对,应该是并联不是串联,试一下R6用0欧能不能起振

网友B:
如楼上所说,R6 1M电阻应该是和8M高速晶振并联才对,你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接的是哪个引脚。HC32F4A0有两路晶振引脚。一路是高速,1M~25M,引脚编号XTAL_IN/XTAL_OUT.另外一路 ...

感谢回复!,确认过接的是XTAL_IN/XTAL_OUT,低速脚上我也接上了32.768K的晶振,是能够正常起振的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R6设计上就是0欧的电阻,也试过去掉电阻直接用焊锡短接,原来板上晶振两端没有1M的电阻,后来也并了一个上去尝试了,都没有效果

网友C:
你这个是外部LSE吧,你给接8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外部LSE吧,你给接8M?

接的是圈出来的这两个,应该是HSE吧

网友D:
R6串联没错,首先你需要检查晶振接高速有没有问题,一般来说应该是OK的,其次,你需要查看一下晶振的寄存器,是不是配置成内部振荡器了,还有,晶振两端的电容最好略微有些不同,你再试试。
一点建议,晶振和电源不要布在一起,这样很危险。一般晶振下面都是一块干净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D:
R6串联没错,首先你需要检查晶振接高速有没有问题,一般来说应该是OK的,其次,你需要查看一下晶振的寄存器 ...

谢谢大佬提醒,刚入门板子确实做得不好。不过现在也在怀疑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发现加了XTAL32或者XTAL的初始化代码后原先的IO翻转代码也不工作了,按理说至少XTAL32的初始化代码不会有这样的影响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