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侧电流采集

楼主(2022-11-05):
大家好;

一般的电流采集电路是没有R3和V2的。问过同事说加上R3+V2(上拉电路)是为了防止I1电流小时,有用信号被噪声/纹波“吃掉”;
那加上这个“上拉电路”,
硬件上:Vout = V2* R2 / (R2 + R3) + C_V * R3 / (R2 + R3)

软件上
1. 上电系统初始化时,即没有电流时,ADC采集到一个电压值Vout1;
2. 有电流时,采集到另一个电压值Vout2;

根据Vout1和Vout2这两个值怎么计算出电流值呢?

网友A:
越复杂的东西稳定性和可靠性越差。不要没事儿瞎加元件。

网友B:
(vout2-vout1)*(r2+r3)/r3=cv,i0=cv/r1,提升零点,提高精度。零点的Ad精度较差。

网友C:
加上偏置之后,可以测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2-vout1)*(r2+r3)/r3=cv,i0=cv/r1,提升零点,提高精度。零点的Ad精度较差。

谢谢解答;
但我有个疑问啊? (R2+R3)/R3 > 1,再乘以(Vout2 - Vout1),这样算出C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2-vout1)*(r2+r3)/r3=cv,i0=cv/r1,提升零点,提高精度。零点的Ad精度较差。

我会计算了,上午想错了;谢谢大神。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