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年前的自己和十年前的史总对对话-压控电流源再分析

楼主(2022-11-05):
以前曾经在网友玄德《压控大电流恒流源的自激震荡问题。》的帖子中打过酱油,最近这个帖子又被翻出,其中后面有别的网友的工程经验。有些还是高速的,驱动激光的,非常有价值。使得此贴信息量越来越大,有必要再分析一遍,将网友的知识整合起来为自己所用。也顺便与多年前的自己和模电高手史总(网友都是这么称呼的)对话。
那个时候的自己,看了《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只能膜拜。这篇文章是我在一个厂里做开关电阻测量工装时搜到的,其中我有一个工装的开关,电流达1A,开关电阻是在最大电流处测得。所以照着网络上的抄,搞出同样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搜索,最终部分解决,勉强能用。

@叶春勇 :这实际对应了共源(共射)电路与共漏(共集)电路的特性。
@zlf1208 :不好意思,现在才反应过来,我也实测了,认同你的观点。
根据我10年前的实验,负载放在漏极和源极,电路的性能差别很大,只要电源电压允许,运放驱动能力(比如轨到轨输出)允许,尽可能将负载放到源极,对MOS管而言,相当于使用共漏电路,高频响应会改善很多。

楼主:
第一步:信息的粉碎
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粉碎信息最优质的方法是,节点电流法。那就来吧!
根据玄德网友的电路图,查的IRLIZ44的datasheet,构建此mos管的小信号图如下:

列方程如下:

于是我们有了一堆粉碎后的信息
V1,V2,V3

楼主:
第二步、信息的整合:
由于节点电流法太过暴力,信息被彻底粉碎。于是我就需要重组他,变成一个有逻辑结构的东西,人们一般把这个东西称之为“懂了”。
最近我在学习射频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翻了整本书都是跟周世惕《新线性理论振荡器》说的一样,都是二端口网络。都是黑箱子。
在射频领域通常测量S11,S21。如果把测量端口反接,可得S22,S12。根据这一思想,我也不管这个功率mos的什么反馈,什么花里胡哨的。我也像射频工程师一样只关心端口匹配。
于是,信息被重组成如下图所示:

其中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推导如下:

这里V1,V2都已在第一步中求得。

楼主:
当我迫不及待的把拉普拉斯变换中的s,带入到表达式中。并把玄德的压控电流源的振荡频率约1.5MHz左右。计算机不带感情的输出如下:
Zi=1.674413636186868e+000 -5.249162056360599e+002i
Zo=0.047630609045210 + 0.001425425042031i
如下图所示:

由于射频一般考虑的是窄带问题,得到的阻抗也是在1.5MHz下的。
当我根据这个频率,对上图进行再重组时,问题出现了!!!!

以上过程被射频书籍称之为集总元件化。信息被进一步重组成一个更好的逻辑结构:

于是出了两个问题,我以为我的程序出了问题,经反复检测,再ltspice中把小信号图输入了一遍,证明我没有输错程序。因为我用的是节点电流法,最简单最简洁。
问题1:输入阻抗,电容只有202pF,而史总说的是Cgs。
问题2:输出阻抗,冒出来一个电感。当然很小,产生的相位变换只有几度。

楼主:
重温:《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摘自史总的《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说的的确高上大,传递函数是一寸高两寸宽的拉普拉斯变换。的确如此,我编辑的矩阵比他看到的高不少。
经自己的分析,推翻史总的结论。
理由1
经分析:这个mos管电路是一个带电流反馈的共源放大器,在玄德的配置中,采样电阻为10,测试负载为3欧。这个放大器的交流放大倍数很好算约等于-0.3
由于放大倍数低,米勒电容的放大效应不大,加上复杂的串并联关系,只有202pf。此放大器非常接近跟随器。Cgs表现得更像加速电容。当然在黑田彻的书里反复体积跟随器易自激振荡。也是一个正反馈电容。是问题2电感的来源之一。
理由2
定量分析不支持其观点。
按照其观点,irliz44mos管的Cgs=1700-150=1550pf,输入电阻rs=200
其极点频率为:1/RC/2/pi=5.134030422319205e+005=500k,而玄德示波器的频率的确在1.5M2M之间。
理由3

楼主:
F(s)的相位延时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mos管工作在接近电压跟随器的状态。matlab绘制相位图:1M-2M之间

ltspice绘制的相位图:1M-2M之间

根据网友GavinZ的回帖,认为在mos管输入端加了个电阻然后加个电容,是先制造问题,然后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
根据自己的定量计算,相位裕度高的运放是可以减少mos管输入电阻来解决的。这个没有问题。
当我把输入电阻Ri改成100欧
系统相位延迟仅14.7°,如果套用Ri+Cgs的模式,相位变化接近75°以上。
从玄德的示波器来看,这是一种轻微的的振荡。表现为增益不是很大,没有超出运放的电压轨。
这也是佐证。结论很清晰,输入电容与Cgd有关。由于Rs采样电阻会被mos管放大(跟随器),在大电流下,输入电流往cgd->RL往电源上跑。
这一点:从网友Q在江湖在输出端串联电感,也可以解决得到验证。

楼主:
系统的全局图:

待续

楼主:
先讨论下,输入阻抗的电容的202pf怎么来的,为何与cgs的1550pf差距如此之大。这里用米勒定律来搞,如下图所示,对输入有影响的是cgd,cgs。

其中A13为节点1->节点3的电压放大倍数。A12为节点1->节点2的电压放大倍数。
他们都是在接近0的时候最大,于是耍数学无赖。这样计算机会给出个对人友好的实数值。

为了凑答案,于是调整gm
计算机很快算出:

随着gm的下降A13和A12单调下降。其中gm=2是史总估算点。在玄德的例子中为8左右。
米勒电容:其中cm_gd1是由cgd造成,cm_gs1为cgs造成。

两个米勒电容的算法,也没看过资料,但是跟上面用重组等效出的电容近似,应该是可以相加。

从表上来看,cm_gd1变化较小,cm_gs1变化较大。
其中:gm>0.7,由cgd造成的输入电容处于控股状态。表上没有给出。
其中:gm在电流比较小的时候,是偏小的。电流越大,gm越大。当进入大电流,小信号gm的公式如下:

玄德的示波器,显示振荡在1.5MHz,上面的表格是我为了凑答案,凑出大于530pf的电容。不断的调整参数。弄出来的。
事实却是在gm小的时候,小电流时,这个压控电流源是不震荡的。这个史总的帖子有提及,玄德,和我自己的实践也是如此。

楼主:
gm到底是多少?
irliz44N,给出了vgs与ID的图表,其中VDS=25V

为了计算gm,不得不放大多倍:

计算过程如下:

后面到英飞凌的网站,下载的irliz44的spice模型,经测试是7.8左右。
依然凑不出530pf。
f=1/(2*pi*220*530e-12)=1.5M这样就可以用TI的穿越法凑出答案:

楼主:
既然从gm凑答案没戏,即使是gm=2,如史总所说,也是凑不出的。
于是我的凑答案之旅转向运放的输出电阻,继续翻opa334的datasheet

其中给出了短路电流为50mA。
玄德的供电为10V,最大电流50mA,可计算出10/0.05=200欧也是如史总所说。
但是运放不工作在最大电流时呢?这里是驱动mos管,于是答案出来了。
200欧是最大值。
于是根据gm=5.65算出的电容:221pf凑出
运放的开环输出电阻ro=1/(2*pi*1.5e6*221pf)=479.7147
可见运放的在驱动mos管,小电流时的开环输出电阻,还是不小的。与运放的闭环输出电阻有很大区别。
于是得出结论:
1、如史总所说,mos管之前的部分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和电容。
其中:
如上面的定量计算,电容由两部分组成,1、为cgd的米勒电容,2为cgs的米勒电容。但是是cgd的米勒电容起到主导作用。或者说控股。
cgs造成的米勒电容很小的原因,是处于电压跟随器状态,Δvgs很小。
其中:
输出电阻,以200欧估计太小。开环,小电流运放的输出电阻应该不小。可按2倍估计
2、玄德的采样电阻设计的比较大,我在设计时也是很大,造成一种更接近跟随器的状态。
为什么采样电阻设计的很大,玄德在回帖中也说,采样电阻不在讨论范围。
我也会这么说,因为mos的几十A的电流都是虚的。这里mos管工作在线性状态。
实际上玄德设计的最大电流500mA,耗散功率P=0.5*(10-13*0.5)=1.75W,我摸过很烫手。
企业里自制工装,采用这种设计是必然的。可以极大的缓解mos管的散热压力。如果是贴片元件,采样电阻还得取大,如果采样电阻取小,加个被动散热片,也就几分钟就完蛋。
我记得我当时,比玄德幸运,是运放18V供电,采样电阻更大。但是我的电流大一些,即使这样仍然很烫。
3、如西北模电王所说,定量计算是王道,这个很难,但是想要喂饱计算机更难。计算机可以运算更复杂的模型,需要更精确的参数。
由此得出结论,我的学院体系的计算模式,很快看到尽头,需要调整方向。三年前的我,理论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今再提升需要更精确的参数。用理论去精确指导设计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里感谢10年前的史总,以及21ic的网友们。

楼主:
在玄德的帖子中,有个网友在输出加了个扼流圈。也感谢这位网友阿Q在江湖拓展了思路。让我这个事后诸葛亮,在纸上谈兵时获取更有用的知识。那么这个网友采用的方法,小信号图如下:
我把玄德的模型直接套进去,看看啥效果。

这是反馈函数波特图:

看到这个图我恍然大悟,用TI的穿越法:

反馈传递函数F(jw)的尖峰,在1/F(jw)中是一个坑。L取值合适,他们在0db没有共同语言不发生穿越。穿越了也在0db以下。
用通俗语言表达:
1、反馈回路时低通,闭环是高通。想想微分放大器,不想给运放高频信号,运放为了维持虚短,反而把高频给你放大了。
2、反馈回路是高通,闭环是低通。想想积分放大器,不想给运放低频信号,运放为了维持虚短,反而把低频给你放大了。
3、反馈回路是带通,闭环是带阻。你把玄德的1.5M频率的反馈加强,运放为了维持虚短,反而把1.5Mhz给你灭了。
真是奇怪的逻辑!!!!!让我想起离散数学里的逆元,闭环放大器=反开环放大器
这个F(jw)怎么有个尖峰呢,怎么变成了一个带通滤波器。不是扼流圈吗,阻碍电流变化吗?哪来的电容。于是我需要创建一个逻辑结构去解释他。继续用米勒**。用计算机把cgs,cgd,cds全部扒了。
其等效如下:

这次连rds一起扒掉。mos管的受控电流源光秃秃。
惊奇的发现这个小信号图,变成了一个射频的调谐放大器类似的结构。
与电感并联等效电容,来自cgd和cds。由于放大倍数不大,在输入级很小,在输出级却很大。
其中,A23趋向频率为0时的增益为-3/10。定量计算就不算了。因为只是领悟加扼流圈的道理。其中扼流圈选值要合适。其中扼流圈选值就是把振荡频率,我干脆给你放大得了,结果却是灭了。正所谓物极必反。

楼主:
玄德最终是靠一个1000pf电容去解决的。mos管输入级用的是一个4.7k的电阻。电路图如下:
其中,ro为运放,经凑答案为500-100=400欧,Rg=4.7,Cin为221pf(gm=5.65)左右。
分析如下

传递函数为

从式子中可以看出,加了补偿电容,系统多了个零点,同时增加一个极点。
玄德在帖子中说100nf,10nf,解决彻底,最终弄个1000p,比较满意。
我们计算下:

答案出来了:
采用大电容也有一定效果,但是解决不彻底。
使用大电容,补偿电容搞出的新极点,在opa334的0db带宽内,上面也贴过opa334的0db带宽在2M左右
当使用1000pf,这个新极点开始远离opa334的0db带宽。2.2M已经略微超出,在0db以下。
很可惜,三年前的我,没有这个水平,没有去询问,100nf,10nf振荡频率。
根据补偿电容,也可以说明,cin的确小于cgs,而且远远小于1550pf。如果用cin带进去,是没有这个结论的。

楼主:
这个零点到底取多少呢?我认为:首先在波特图上画出,opa334的0db穿越线,20db/dec

然后沿着1.5M画-40db/dec的穿越线

它们的交点,可以假象成是由mos管的输入等效电容造成的的极点与运放的开环波特图的合成。
由于opa的开环幅频响应图,有点像教科书里的二阶期望系统的波特图。
交点频率,大概1.1M。如果零点取1.1M就是提供45°的相位超前。这种矫正可以将系统恢复成二阶期望系统。
玄德的1000pf+4.7k,对运放的影响图,在10k-100k段
其中27k是极点,33k是零点。

最终穿越0db的图形,分开画,是为了节省纸张。

所以另外一个极点的频率,就是1.7M的两倍吧,3.4M

顶起来

楼主:
在帖子中,zlf1208 提到了RQA0008mos管,由于模型的缺乏,正好射频领域有mos管的s参数。就去瑞萨半导体的网站去下载了。摘录如下:

以前看过jz0095写的书,里面有介绍s参数转y,z参数。我的电脑里也有程序。转换成x+yi的形式为
  1.   -0.8901 - 0.1892i   0.0199 + 0.0019i
  2.   -0.4624 + 9.1283i  -0.8523 - 0.0896i

转换公式复习一遍,其中源阻抗,负载阻抗都是50欧,公式是简化版。

可惜算出来的Y矩阵有负阻
  1.   [-0.0007 + 0.0247i    -0.0001 - 0.0036i
  2.    1.6568 - 0.1123i          0.0165 + 0.0158i]
转换成H参数:
  1. -1.0977 -40.4150i   0.1467 - 0.0073i
  2.   -6.3577 -66.8351i   0.2588 - 0.0127i
其中:
h11的虚部为:-40.4150,负号为电容,100MHz下的电容为39.4pF
h22的虚部为:-0.0127,导纳负号为电感,124.8nH,实部电导为0.2588,相当于3.86欧电阻。
等效电路图:

请问:@jz0095 mos管怎么有负阻,跟nxp的bfu530的s参数100MHz完全不一样。负阻忽略吗?

感觉mos管在大电流的情况下,rds好低呀

楼主:
上面都是假定自己自上而下设计,从资料和datasheet中寻找答案。现在,主角登场。
进入调试环节:

测试电路图:
ID=400mA
mos管为nce30H12K,除偏置电阻470k,其他接近玄德的。10欧电阻用完了。
nce30h12k的cgs=3364p,cgd=456,cds=42p

测得1.7M下的频率电压关系:

v1=1.76vpp,v3=289.28vpp
相位关系:本人不具备精确测量相位关系的条件,还是示波器。

v3滞后大约3.5格:
其中T=1000/1.7=588.2ns,ΔT=3.5*50
相位差滞后为= 360*ΔT/T=107.1000°
其中测得v1/v3的-3db衰减频率为421kHz,算得假象的输入电容cin=1/(2*pi*200*421e3)=1890pf<3364pf
由于nce30H12k电容比玄德的irliz44的mos管高了两倍多,滞后非常多。
测得:V2和V3的电压关系:相位差太小,环境噪音大就没测了。

结论:由于高频的衰减,导致电压跟随能力下降,导致上面所论述的cgs的电容占比变大。
我这里的计算在1.7Mhz的频率,也是搞出负阻来。
在对待分立器件上,虽然是HWM所说的“低频”,还是应参考学院派射频体系的二端口类的方法去对待。就是jz0095书上所说的二端口网络理论。
小信号模型绕来绕去,烦死。调试时一个信号发生器(数百元),一个示波器就可秒杀。
二端口s参数,可以转换成任意Y,Z,H,ABCD参数。

楼主:
刚才去给产品写程序。关于玄德的恒流源的帖子,我这个东西以前搞过,现在用起理论这个大**去打蚊子。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理论:
1、以后绝不用小信号模型定量计算,最多写个解析式就ok。解释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问题无底洞。往微观就是半导体物理,而这个方向,现在就可剪枝,感觉还是往宏观模型去套。
2、定量计算,拿得出手的就是H参数和s参数,虽然频带窄,但也足够精确,三极管,mos管,内部机制负载。对微观模型感兴趣的,如下就是学习方向:
.MODEL CMOSN NMOS (                                LEVEL   = 49
+VERSION = 3.1            TNOM    = 27             TOX     = 4.1E-9
+XJ      = 1E-7           NCH     = 2.3549E17      VTH0    = 0.3694303
+K1      = 0.5789116      K2      = 1.110723E-3    K3      = 1E-3
+K3B     = 0.0297124      W0      = 1E-7           NLX     = 2.037748E-7
+DVT0W   = 0              DVT1W   = 0              DVT2W   = 0
+DVT0    = 1.2953626      DVT1    = 0.3421545      DVT2    = 0.0395588
+U0      = 293.1687573    UA      = -1.21942E-9    UB      = 2.325738E-18
+UC      = 7.061289E-11   VSAT    = 1.676164E5     A0      = 2
+AGS     = 0.4764546      B0      = 1.617101E-7    B1      = 5E-6
+KETA    = -0.0138552     A1      = 1.09168E-3     A2      = 0.3303025
+RDSW    = 105.6133217    PRWG    = 0.5            PRWB    = -0.2
+WR      = 1              WINT    = 2.885735E-9    LINT    = 1.715622E-8
+XL      = 0              XW      = -1E-8          DWG     = 2.754317E-9
+DWB     = -3.690793E-9   VOFF    = -0.0948017     NFACTOR = 2.1860065
+CIT     = 0              CDSC    = 2.4E-4         CDSCD   = 0
+CDSCB   = 0              ETA0    = 2.665034E-3    ETAB    = 6.028975E-5
+DSUB    = 0.0442223      PCLM    = 1.746064       PDIBLC1 = 0.3258185
+PDIBLC2 = 2.701992E-3    PDIBLCB = -0.1           DROUT   = 0.9787232
+PSCBE1  = 4.494778E10    PSCBE2  = 3.672074E-8    PVAG    = 0.0122755
+DELTA   = 0.01           RSH     = 7              MOBMOD  = 1
+PRT     = 0              UTE     = -1.5           KT1     = -0.11
+KT1L    = 0              KT2     = 0.022          UA1     = 4.31E-9
+UB1     = -7.61E-18      UC1     = -5.6E-11       AT      = 3.3E4
+WL      = 0              WLN     = 1              WW      = 0
+WWN     = 1              WWL     = 0              LL      = 0
+LLN     = 1              LW      = 0              LWN     = 1
+LWL     = 0              CAPMOD  = 2              XPART   = 0.5
+CGDO    = 8.58E-10       CGSO    = 8.58E-10       CGBO    = 1E-12
+CJ      = 9.471097E-4    PB      = 0.8            MJ      = 0.3726161
+CJSW    = 1.905901E-10   PBSW    = 0.8            MJSW    = 0.1369758
+CJSWG   = 3.3E-10        PBSWG   = 0.8            MJSWG   = 0.1369758
+CF      = 0              PVTH0   = -5.105777E-3   PRDSW   = -1.1011726
+PK2     = 2.247806E-3    WKETA   = -5.071892E-3   LKETA   = 5.324922E-4
+PU0     = -4.0206081     PUA     = -4.48232E-11   PUB     = 5.018589E-24
+PVSAT   = 2E3            PETA0   = 1E-4           PKETA   = -2.090695E-3    )
*
个人感觉应用工程师,深入学习,产出不大。拿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测测就得了。速度也很快。
3、史总所说的补偿,均没有超出《自控原理》的超前,滞后,滞后超前补偿的体系。可惜教材一笔带过。
4、看到opa334的datasheet,猛然想起二阶期望系统,哎。再去翻三阶期望系统。这个史总补偿电路就可以归纳为三阶期望系统去套(纯被动元器件补偿)。
才看懂美帝的opa334,汗流一地,图形这么标准,居然一眼看不来,美帝的设计师真是太理论了。感觉模电没学会,自控要忘记了。且超前补偿,滞后补偿,超前滞后补偿,还得想一想。再且变不成电路。这是一个提高点。

5、玄德的帖子中,也有搞激光的工程师,注重时域波形,这个自控原理也有,我记的是二阶是s^2+1.81s+1其他都忘记了。
吃饭了,待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帖子中,zlf1208 提到了RQA0008mos管,由于模型的缺乏,正好射频领域有mos管的s参数。就去瑞 ...
@jz0095 mos管怎么有负阻,跟nxp的bfu530的s参数100MHz完全不一样。负阻忽略吗?

刚看到此帖。
我不清楚原因。
但是MOS管的h参数输入阻抗出现负阻,应该把它跟测量系统的影响一起来考虑。
例如,其S参数没有出现负阻,根据是|S11|<1,|S22|<1。测量条件:R01=R02=50。是稳定的测量条件。

但是即便如此,其S11= (0.9,-170 deg) ,已经接近短路。而在 Z、Y 参数中极端的开/短路测量条件下,往往容易引起测量系统振荡。振荡一般说明,器件在置端条件下产生了负阻。
h是混合参数,是Z、Y参数测量条件的混合测量条件参数。

将该管子放入h参数测量系统中也可能出现负阻,因为h11的测量条件是:2-端交流短路。
转换参数与测量参数相同。这可能就是转换参数h11中出现负阻的原因。

但是,有负阻不一定振荡,不振荡不一定代表没有负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此帖。
我不清楚原因。
但是MOS管的h参数输入阻抗出现负阻,应该把它跟测量系统的影响一起来考虑。 ...

谢谢你的指点。作为我帖子的主题,找到个45°的相位差就足够了。
但是我上面做了实验,mos管跟随器输出相位差会超过90,也用仪器弄到更高的频率,发现频率升高相位差更大。
这些都是官方的spice模型解释不了的。我看过你的历史贴,说跟随器是正反馈问题。我也看过黑田彻说过的跟随器的振荡问题。

我目前有个玩具nanovna2,他是支持低频的50kHz的。
请问三极管的s参数是如何测量的,请指点一下。或者我去查阅什么资料。

你也对我说过,要尊重实测,基于上面碰到问题,我觉得尊重你这边的科学精神。
我发现射频的某一频段的参数,更接近现实,也可以用于负反馈系统某个频点自激振荡分析。

楼主:
zlf1208回我的贴所提到的套路,把MOS接成彻底的源极跟随器模式。

如图所示,RL仍然悬空,但是mos管的drain直接接电源,变成类似稳压电源的套路。
我实测跟zlf1208一样,-3db频率点提高2.5-3倍,达到1.1-1.2M,比原来400多k提高不少。相位差略微提升。

但是从时域来看,整个传输通路,速度最慢的极点就是运放的低频极点(单位增益稳定的),是时域的主导极点。经分析zlf1208更换运放变成三角波,也得到验证。分享的都是干货。核心的东西都说出来了。

楼主:
借着zlf1208的提醒,突发奇想,mos管中,还有一类非常常见,就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
随便找了个MDF7N60B,翻了几个datasheet,cgd都很小。gfs都比60V左右的mos管都要小,只有6点几。

结果,这种mos管在电压跟随器模式,静态电流在300mA的-3db带宽,高达4.2MHz(栅级串联200欧),1.7M的相位差小了很多。
50ns一格,相位差2格不到。且衰减不大。

可惜身边,没有拆到过gan的mos管。

网友A:
我手头没有资料,到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没有以前常见的入门框图。
我凭印象画了一个贴上来。如要更深入点的了解,可以到 Kesight 网上去找。
图中,上半部是 50 ohm S-参数测量系统原理图。2-端口一边的信号源定义了a2和b2的出口。
下半部是双定向耦合器原理图。耦合信号与各自主线信号的方向相反。
更详细的定向耦合器原理可以搜“定向耦合器” 或者 “双定向耦合器”(dual directional coupler)。

网友A:
乱了,多余的图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了,多余的图删不掉。

我到知网,翻到你年轻的时候的论文了《小信号下晶体管频率特性的完整表达》。
你论文里说低频难于区分低频入射波和反射波。看来我闹笑话了。知网有你好几篇论文。你80年代就研究计算机仿真分析,难怪你的书,倒数第二章,很快就搞懂,步骤都是有实际经验的。你的书的振荡部分,目前还不行,主要射频参数,接触的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到知网,翻到你年轻的时候的论文了《小信号下晶体管频率特性的完整表达》。
你论文里说低频难于区分低频 ...
你论文里说低频难于区分低频入射波和反射波。

这是指测量。定向耦合器在低频时因波长太长,受器件尺寸限制,测量频率不能太低。
但是这并不影响S参数在低频的应用,例如电阻网络S参数的频率可以到 0。

对于S参数在振荡器上的应用,你把它当做普通参数对待就行。先照公式计算,等到使用熟练后再慢慢理解原理。常用的公式是反射系数。对负阻的反射系数理解,是理解振荡自生原理的主要内容。书的内容可以跳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作为我帖子的主题,找到个45°的相位差就足够了。
但是我上面做了实验,mos管跟随器输出相 ...
我看过你的历史贴,说跟随器是正反馈问题。

我判断的要求是,采用同一标准,不能双标。指,要么都用Vbe评价,要么都用端口反馈表现评价。
我使用端口表现评价。公认的CE放大器并联反馈是负反馈,其主要标志是: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反相。当加深反馈时其表现是:增益降低、输入阻抗降低。
那么与之表现相反的射极跟随器正反馈标志应该是:输出与输入同相。当加深反馈时其表现是:增益提高、输入阻抗提高。这些表现,跟随器全部满足。
以现象判极性依据的是事实!这坐实了跟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
而以Vbe判断的,依据的是想象

这些反馈极性判断的方法,对低频电路有效。在高频下,由于器件的非理想化,如分布参数,会使依电路结构的判断失效。
你也对我说过,要尊重实测,基于上面碰到问题,我觉得尊重你这边的科学精神。

以事实为依据是战无不胜的。数学理论的结果只有在得到事实证明之后才是正确可信的。
传统振荡收敛理论的错误,就出在Nyquist不稳定性判据与振荡器特性不符之上,即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判断的要求是,采用同一标准,不能双标。指,要么都用Vbe评价,要么都用端口反馈表现评价。
我使用端口 ...

我看了你的回复,我也玩玩推理:画了最简单的反馈图:

算出:输入电阻

用matlab画了一下:

和我上面画的最简单的模型上套,好像就是这个结果。
跟随器,趋向1,正反馈加深,输入电阻增加。
反之,趋向0,正反馈减少,输入电阻减小。
而负反馈,从0开始,到-∞,输入电阻单调减小,负反馈加深。
负反馈趋向0,负反馈减少,输入电阻逐渐增加。
以上结论前提:在于对端口内部缺乏了解,或不关心内部。
即将电压并联,电压串联,电流并联,电流串联概念抛弃。
在射频,很多参数的获取是匮乏的,这个书上有说。

我做过CE、CB、CC电路反馈的仿真,从输入、输出相位来看,CC、CB属于正反馈,CE属于负反馈。 CC、CE输入阻抗、增益的变化与你的分析一样。 CB的反馈,同相,反馈加深(Rce)减小,输入阻抗升高,增益降低。 看来,并联反馈的增益都随反馈加深而减小。 反馈啊!

楼主:
突然想起史密斯图:实数域,输入电阻
复数域,感觉少一个负阻区域。
-Z区域。这个区域-(a+bi),在这个区域,电阻为负,电感变电容,电容变电感。
有点像玄学里,天道左旋,地道右旋。
我记得你书上说的负阻区域在史密斯图外面,有没有史密斯球?是不是在球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史密斯图:实数域,输入电阻
复数域,感觉少一个负阻区域。
-Z区域。这个区域-(a+bi),在这个区域 ...

在正阻Z区域,Z=a±bi,
在负阻区,Z=-a±bi,只有实部变负。
史密斯图还是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阻Z区域,Z=a±bi,
在负阻区,Z=-a±bi,只有实部变负。
史密斯图还是平面的。 ...

我把二端口模型的可能性穷举了一遍。

其中用电路图表达:
左上:Z,右上:Y
左下:H,右下:G

恰好A和B矩阵不好表达。(A不等于ABCD矩阵)
其中AB矩阵,不好用电路表达,可以转换成ZY
其中A矩阵,是传统意义上,输出对输入的影响,即关心反馈的参数矩阵
其中B矩阵,是输入对输出的影响,关心传输
我个人认为:
二端口网络的每个参数都含有反馈,不能用z12,y12,h12,g22表达反馈。
表达反馈的最佳矩阵是A矩阵。
鉴于构筑无反馈电路的矩阵用A矩阵[0,0;0,0],因此不存在反馈的电路基本不存在。
用二端口可用A矩阵或ABCD矩阵,分析反馈权重。
由此得出结论:
用传统意义,输出对输入的影响的反馈方式,用单个二端口矩阵分析二端口的反馈结构,不太合适。
反馈可能是一种更宏观的逻辑结构,用简单的输出对输入的影响,用单个二端口矩阵,基本都有反馈,这个结论是没有用的。
但是可以分析权重,教科书里的vi,vv,iv,ii,这四种结构在A矩阵里可以分析四种反馈的权重。

@jz0095 :反馈,搞硬件基本都要研究,垃圾元件构建优质电路,一个很好的框架。
想法不错,但是研究反馈的应用前景如何,需要考虑清楚。

楼主:
全局环路图:(LTspice)

运放传递函数:来自二阶期望系统加点直流增益矫正,否则ltspice无法仿真
B1:为运放饱和函数
E2:vgs-vth
B2: 为大信号模型。单极性化,如果(vgs-vth)<0,输出为0,反之输出E2*E2,G1的增益为kp。工作在vds小的区域取小,工作在vds大的区域取大。
mos管建模感觉不太满意。
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