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压跌落到多少内部RAM会复位?

楼主(2022-11-05):
79F166A在掉电的情况下电压跌落到多少内部RAM会复位?

楼主:
因为要做类似电压力锅的掉电**功能,又不能用内部EEPROM,只要求能**30分钟左右即可,通常用一个电容使内部RAM的内容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用三星或者和泰,松翰之类的都可以实现最长几个小时的掉电**,现在有个项目用到79F166A,采用类似的办法只有短短的10几S,不知道是否IC特性造成?

网友A:
166进入掉电模式后,芯片耗电只有2-15ua,如果芯片耗电这个值,检查程序和电路。

网友B:
不是指掉电模式,而是电源完全断开的情况下,靠滤波电容的电量维持

网友C:
我很好奇其他型号是怎么操作的,要知道你说的是几个小时

网友D:
我现在有个方案:利用AD检测目前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低于某一个值,马上把ram的数据存储到EEPROM,当重新上电之后把数据读回来

网友E:
加大电容吧

网友F:
采样电压值,地域某个值的时候,进入掉电模式,耗电不会超过10uA

网友C: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指标

网友G:
头文件在哪?79系列的

网友H:
内部RAM会复位和单片机复位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I:
超出正常供电范围并持续一定时间就会复位

网友J:
这个电压跟内核电压是挂钩的吗 还是说和外部io一样的

网友K:
应该是芯片正常工作电压的下限 同时必须要持续多长时间  这种情况下才会导致复位

网友L:
现在咱们常用的芯片使用超级电容供电 现实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有个方案:利用AD检测目前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低于某一个值,马上把ram的数据存储到EEPROM,当重新上 ...

ram里边的数据都是临时的数据  如果放在eerom里边会不会有点浪费了呢

网友N(2023-01-05):
这个需要看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大了?

网友O:
一般都是2v以下了。

网友P:
为什么是ram复位呢?

网友Q(2024-03-16):
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R:
用ADC采集然后保存数据挺不错的

网友S:
要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T:
看单片机的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U:
MCU有掉电复位说明的,建议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V:
这个看数据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W:
工作电压是多少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