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下载

楼主(2022-11-05):
MEGAWIN笙泉8051 OCD ICE Adapter仿真器可以进行脱机下载吗

楼主:
就是说先把程序下载到编程器里,再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下载程序到单片机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是用什么供电的。。。

网友A:
可以,用目标板供电。

网友B:
用目标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