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信息看不出型号

楼主(2022-11-05):
megwin的能测试单片机型号吗?好像那个读取信息看不出型号

网友A:
MA84G564的定时器3咋配置?

网友B:
你怎么写的

网友C:
        SFRPI = 0x01;      //1页操作
        TH3 = 0x97;
        TL3 = 0xD6;
       RCAP3H = 0x97;
        RCAP3L = 0xD6;
        T3CON = 0x04;
        SFRPI = 0x00;
        EIE2 |= 0x01;

网友D:
效果不对?

网友C:
我要定时器3是10ms溢出,咋我程序跑出来一闪就过去了

网友E:
你咋知道的

网友F:
我在中断里面放个标志flag,当flag到1000的时候,我打印一个字符,但程序一烧进去,字符一闪就出来了,

网友G:
刚出厂的IC 可以用U2读出IC型号。

楼主:
这是几个意思啊?

网友H:
在未曾被烧录过的芯片可以采用U2 ISP等读取芯片讯息,一经烧录过就可能被破坏了3

网友I:
使用U1烧录器,对应的转座,需要将芯片完全搽除才可以一个一个对应

网友J:
楼主可以通过 正印标示单片机型号

网友K:
这个有可能是水货吗 水的可以读到芯片信息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在中断里面放个标志flag,当flag到1000的时候,我打印一个字符,但程序一烧进去,字符一闪就出来了,
...

这个标是出厂就有的吧 用户不能写入呀

网友M:
楼主是通过什么手段读取的单片机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