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9F003A,电流采集充放反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楼主(2022-11-05):
SH39F003A,电流采集数据充放反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A(2023-05-19):
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哦

网友B:
你ADC设置错了吧,接线问题大概率?

网友C:
采样线路是不是损坏了,不然也不会弄反啊

网友D:
线路没连对也可能

网友E:
可能就是你电路接错了,或者硬件配置配错了

网友F:
硬件设计没设计好,会出问题

网友G:
反了你再调回来不就好了么

网友H:
如果你使用的是单路传感器,确保将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别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和信号输出端

网友I:
一般就是电路接错,也没啥可能性了啊

网友J:
如果程序中有关于数据采集或控制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充放反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