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JLINK V9还是不识别芯片

楼主(2022-11-05):
买了JLINK V9还是不识别芯片

网友A:
凌鸥有没有自己的烧录器了

网友B:
segger的驱动版本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是不是segger驱动版本太低了?看看JFLASH里面有没有型号列表。

网友D:
你是不是买得太贵的,20块买了一个J-LINKOB用得还挺不错

网友E:
哈哈,这么说买东西贵的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F:
是否需要安装PACK支持包,在哪里下载?

网友G:
KEIL官网下载pack支持包安装。

网友H:
Keil安装芯片pack支持包没有?

网友I(2022-12-20):
可能是驱动版本不匹配吧

网友J:
安装的驱动是不是被匹配

网友K(2023-01-20):
支持 SWD吗 SWD 2线调试 还是 最方便的

网友L:
这个是你的电脑系统 原因吧。

网友M:
如果是contex-m3 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N:
烧录器使用官方的试试。

网友O:
试试swd下载呢

网友P:
jlink驱动有问题的吗?

网友Q:
他有自己的烧录器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