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端口输出奇怪的方波信号

楼主(2022-11-05):
为了画板子方便,使用了AN5,AN6两路AD,在关闭LCD(1/4占空比,1/3偏置)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打开LCD,AD端口就受到干扰,悬空状态下,AD端口输出奇怪的方波信号。

楼主:
飞线后,换成AN0,AN1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27487-1-1.html

网友B: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网友C:
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网友D:
就是说,开始转换的时候,才将该IO口设置成ADC口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正确切换通道举例如下:
       P3SS = 0X0F;
       P3CR = 0X00;
       P4CR = 0X00;

; AN4
        ADCON = 0X08;
        ADCH = 0X10;

;AN5
        ADCON = 0X0A;
        ADCH = 0X20;
更多操作

网友F:
看来内部互联干扰比较大

网友F:
内部干扰这么严重?

网友G:
感觉还是没有找到根源,
如果有精力,先都屏蔽掉,一个一个的加载

网友H(2022-12-05):
这两个功能之间有共同使用的引脚吗

网友I:
在通道切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入一定时间的延时呢

网友J:
会不会需要合理安排切换的顺序呢  这样就能减小他们之间的互相干扰

网友K:
是不是在某一时刻产生了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L:
更改引脚后可用 是不是因为在功能上没有交叉使用呢

网友M:
是否和悬空状态有关?外部电路是否应该安排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