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存到E2ROM

楼主(2022-11-05):
软件看门狗已经启动,但是有非常重要的数据要保存到E2ROM中,怎么办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仅仅是进入了“意想不到的死循环”,而非“完全死机”状态
那么就将看门狗复位信号输出作为一个最高优先级外部中断(软件看门狗的话更方便,一般都会提供一个中断源)

网友B:
然后在该中断服务程序中保存数据至EEPROM,保存完毕后该中断不返回,直接调用复位命令

网友C:
一旦有需要,就及时保存数据,只能这样。

网友D:
楼上, 此法虽好, 很多看门狗复位没有中断, 并不完全适应各个系统.

网友E:
是的,我常用的办法是, 对关键参数采用冗余和校验技术, 每次修改关键的参数时, 都进行冗余计算.

网友F:
这样即使看门狗复位后,  还可以追踪到复位前的RAM 里的参数

网友B:
复位本身不清除RAM数据

网友F:
但是很多C编译器的启动代码要清

网友C:
最好是找出出现死循环的根源。

网友G:
如果有重要数据的话,进行冗余设计,进行实时数据保存且多个备份,出现意外干扰死机

网友H:
至少可以恢复死机前的工作状态

网友I:
加双看门狗,内狗加外狗,喂狗的地方要不一样

网友J(2022-12-05):
在需要保存数据的时候临时关闭看门狗是否可行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常用的办法是, 对关键参数采用冗余和校验技术, 每次修改关键的参数时, 都进行冗余计算.
...

修改关键参数的时候可以使用什么方法进行冗余计算呢

网友L:
即便是进行实时数据保存且多个备份,也得看保存在什么区域

网友M:
是不是只有断电才会清除ram数据而复位却不会呢

网友N:
我不明白的是开启软件看门狗和保存数据到E2ROM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

网友O:
在操作e2rom的时候 是不是看门狗都失效了啊

网友P:
复位不清除RAM数据

网友Q:
启动代码要清

网友R(2023-01-19):
找出出现死循环的根源

网友S:
数据的格式怎么样?

网友T:
之间间隔一定时间保存吧。

网友U:
这个需要检测电压降低才行的。

网友V:
使用的是内部的eeprom的吗?

网友W:
看门狗喂狗之前就需要存储的吧。

网友X:
这个看门狗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Y:
你意思是看门狗中断的吗?

网友Z:
那在读写操作EEPROM时候,应该关闭看门狗或者要喂狗。

网友Q:
C编译器的启动代码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