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不需要接保护电路进入采样电路

楼主(2022-11-05):
4-20mA的变送信号接过来,需不需要接保护电路进入采样电路。

楼主:
如果需要是用
什么器件来保护采样电路及后续电路,对具体采样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采样电路只是接电阻分压就可以?

网友B:
有没特殊要求?

网友C:
电流转换为电压就行的。

网友D:
不需要接入保护电路

网友E:
你这个电流比较小,建议用大电阻分压进行ADC进行检测

网友F:
需要加保护器件,可靠性更高。

网友G:
采样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呢?

网友H(2022-12-05):
我自己是没有接过的 也没发现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I:
单片机不能直接采集电流信号吧  得转化成电压信号进行采集

网友J:
不放心的话 用放大器搭建一个电压跟随器好使不

网友K:
楼主说的是前端的保护电路是吗 我觉得如果是电流信号的话 就没有必要加保护电路

网友L:
如果是直接采集电压信号可能会有尖峰  不知道电流信号会不会存在

网友M: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一般的峰值信号 单片机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N:
不需要保护电路

网友O:
电流比较小,不需要

网友P(2023-09-12):
如果采样电路需要接入高电压信号,需要接入保护电路来防止高电压对采样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Q:
接入保护电路进入采样电路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主要是为了保护采样电路不受外界干扰和损坏

网友R:
采样电路则是用于从电路系统中采集信号或数据,以便进行后续的处理和控制。

网友S:
应注意保护电路对信号质量和响应时间的影响,以确保保护电路不会对采样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T:
采样电路需要使用高精度信号进行采样和量化。如果输入信号太强或太弱,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设备损坏。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电路可以帮助稳定输入信号,并提供更好的信噪比。

网友U: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将保护电路接进入采样电路以确保安全和保护设备。

网友V:
可以使用过流保护器件

网友W:
保护电路通常用于保护电路系统免受外部过电压、过电流、电磁干扰等不良因素的影响。

网友X:
如果输入信号可能超过采样电路的额定电压范围,可以使用过压保护器件,如二极管、电压限制器或过压保护芯片,来限制输入电压。

网友Y:
是否需要将保护电路接入采样电路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路设计要求。

网友Z:
通常需要考虑对输入信号进行保护,以防止意外的电压或电流超过电路的额定范围

网友AA:
如果输入信号存在噪声或干扰,可以使用滤波电路来抑制不需要的频率成分,以提高采样电路的准确性。

网友AB:
保护电路可以将电流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G:
为了防止静电放电对采样电路产生不良影响,可以使用静电保护二极管、静电保护芯片或瞬态电压抑制器等器件,将输入信号引导到地或电源线上,以吸收过电压。

网友AC:
在设计过程中进行仿真和测试,以验证保护电路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D:
使用什么传感器进行采样?

网友AE:
您的电流相对较低,因此建议使用高阻分压器进行adc测试

网友AF:
若是是直接收集电压旌旗灯号大概会有尖峰,不晓得电流旌旗灯号会不会存在

网友AG:
需要增加保护装置,提高可靠性。

网友AH:
房东说的是前端保护电路,对吗?

网友AI(2023-11-02):
若是采样电路必要接入高电压旌旗灯号,必要接入庇护电路来防备高电压对于采样电路造成毁坏。

网友AJ:
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微控制器可以承受典型的峰值信号

网友AK(2023-12-07):
只要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网友AL:
The sampling circuit is used to collect signals or data from the circuit system for subsequent processing and control。

网友AM:
如果你不放心,建立一个电压跟随器与放大器,以避免

网友AN:
在某些环境下,必要将庇护电路接进入采样电路以确保安全以及庇护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