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L SAM3N2C芯片定时不准确

楼主(2022-11-05):
ATMEL SAM3N2C芯片定时不准确,用外部12MHz晶振定时100MS,然后计数60000,有的SAM3N2C到60秒停止工作,有的要65秒,更有的要68秒,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板,只是不同的SAM3N2C芯片,然后用内部慢时钟分频32768,定时1秒钟,计数60次,仍然会有2-3秒的误差

网友A:
你检查一下配置 确定肯定使用了外部振荡器

网友A:
去掉编译器优化

网友B:
检查计数器有没有溢出

网友C:
ATMEL的没落不是因为芯片质量, 一直感觉ATMEL的芯片比ST的好

网友D:
12M/32768很明显是不能整除的, 而你非要整数100ms的计时, 还累积60000次, 这些误差你需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E:
可以考虑修改分频比,消除单次计数的误差。。

网友D:
需要使用外部晶振吧。这样会精准一些的。

网友F:
这个误差有点大 使用的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呢

网友G:
在时钟设置上就是有一定偏差的 有可能偏差有点大导致累积误差比较大了

网友H:
这个误差太大了 不是正常的范围,如果楼主确定软件配置没有问题 那么看看晶振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I:
一般外部晶振的精度要高于内部晶振,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J:
非常怀疑楼主的时钟配置以及定时器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K:
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在运行计数的过程中有么有变量被篡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