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854的内部比较器选用FVR做正向输入不能比较

楼主(2022-11-05):
用DAC做正向输入就可以比较

网友A:
是不是正向输入也需要寄存器配置呢

楼主:
正向输入配置寄存器可以选择正向输入源,其中FVR输出和DAC输出都可以做正向输入

网友B:
但是我配置的时候选择DAC有用,FVR输出作正向输入源不起作用,DAC上输出的电压又是从FVR上分压出来的

楼主:
LF18854    肯定是可以的使用FVR 作为比较器的正端输入, 1.024/2.048 都可以, 不带L 的没用过。// 你FRV 使能了没有 应该是FRV BUFFER2

网友C:
相关的初始化代码发出来让大家看。

网友D:
没用过这个,FVR。。

网友E:
看比较器的框图,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可能是你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输入端是否正确选择FVR

网友G:
FVR是否正确初始化

网友A:
比较器是否使能, 输出极性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H:
比较强输出是到引脚, 还是产生中断等

网友A:
直接用mcc插件生成代码,很简单很方便

网友G:
需要选择好相应的配置选项

网友I:
比较器跟普通 IO 检测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它有参考电压,设置一个合理的阀值就能让比较器正确的工作

网友J:
请问这种比较模式是需要从外部进行硬件连接的是吗  不可能直接从内部进行配置就能进行比较吧

网友K:
ADC可能会有另一个寄存器进入,既可用于数字I/O作为RC0,又可作为AN4的模拟输入?

网友L:
如果通过比较器模式或由安塞尔选择PIN为模拟,则关闭数字输入。

网友M:
如果TIIS对于该位来说是低的,即使模拟输入被启用,数字输出也被启用

网友N:
PIC16F68 8的数据表没有说明内部电压基准是如何连接到比较器-倒相或非倒相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