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个汇编程序分多个文件里IDE66

楼主(2022-11-05):
一个汇编程序分在多个文件里IDE66可以吗?

网友A:
这个没试过

网友B:
这个要试试看

网友C:
当然可以的啊。最后就看你如何连接起来了。

网友D:
你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E:
能够的,可以定义很多宏在其他文件里面,然后主程序调用

网友F:
用INCLUDE加进来就行了.

楼主:
好像不行,我试了

楼主:
把子程序放在同一个文件里就可以,把它放到另外的以.asm结尾的文件里,就不对了

网友B:
程序一直都是在这个文件里执行不会到主函数在的文件?

楼主:
我在主函数文件里也用INCLUDE加进来了。

网友G:
INCLUDE的都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才能包含

楼主:
文件就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啊

网友A:
将所有RAM定义放在一个头文件里,所以的asm文件都include这个头文件

楼主:
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F:
ROM BANK:跨BANK调用的话,不能使用call和rtni,只能用jmp

网友H:
如果有表的话,要注意该表不能超过x00H~xffH的范围

网友I:
嗯,由于将程序为几个asm文件组成,所以如果要查看每个子程序所在地址,需要用文本编辑器打开list文件来查看

网友J:
应该可以吧,
先试一试简单的,将原程序中的一个子函数,独立出来,命名一个.asm文件,然后,原来程序里include进来。
独立出来的.asm文件也要include包含单片机信息的头文件,原来程序里可以再弄个extern+(你独立出来的子函数的标号或者说函数名)申明一个外部函数看看,可行否。   独立出去的程序用到的变量什么的注意一下,有必要申明的就申明下。

网友K:
打开要合并的工作簿,使用编辑菜单下"复制和移动工作表"命令,在对话框中将工作表移动到另一个工作簿中。

网友H:
if(TMR0 >= 0XEA)         // 查询是否到达时间

这个是10MS吗,我看不出来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学x86汇编的时候都可以

网友L:
可能规则会有些区别吧,去找相关的说明文档看看咯~

网友M(2022-12-05):
把子程序存放在不同的文件 然后用include包含这些文件可行吗

网友N:
用 include "xxxxxxxx.xxx"
51是可用的,AVR的汇编按理也应该一样。

网友O:
AVR的技术支持,他说只要把其他3个.asm汇编文件include进main.asm文件里去就可以了。

网友P:
studio开发环境只设计成一个文件可编译

网友Q:
每个文件的开始代码处,都需要写.orgXXXX?(把所有程序放在一个文件里时,只需写开始和中断的入口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