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管脚定义

楼主(2022-11-05):
刚接触xc8,以前一直汇编,入门问题多多,大侠们不要笑话。
    话说一直以来  #define  led   portc,4用的溜溜的,现在C上不会了啊

   #define offca  LATDbits.LATD0;

  while(1)
{
LATD=offco;
LATBbits.LATB0=1;
offca=1;
}

编译
清除已成功 (总时间: 17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D:/microchip/CTEST'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CTEST.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D:/microchip/CTEST'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2.10\bin\xc8-cc.exe"  -mcpu=18LF45K22 -c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memi=wordwrite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download -mdefault-config-bits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C.p1 mainC.c
mainC.c:94:6: error: expected expression
offca=1;
     ^
1 error generated.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06: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C.p1'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D:/microchip/CTEST'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D:/microchip/CTEST'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C.p1]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我想用个代号表示某个管脚该怎样啊,同志们

网友A:
#define PIN0  1<<0
#define PIN1  1<<1
....

LATD |= PIN0;  // 设置
LATD  &= ~PIN0;  // 清除

网友B:
你的define后面多了个 ;号吧

楼主:
竟然真的是多了个;的事,坑死了,多谢

楼主:
刚学C,入门问题多多,一个中断入口就折腾一天

网友C:
自己在头文件或者相关的文件中做个宏定义就行了

网友D:
哈哈 感觉编程风格还是有汇编的影子 楼主可以看看相关的头文件 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网友E:
楼主#define offca  LATDbits.LATD0;这个语句后边不应该有分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竟然真的是多了个;的事,坑死了,多谢

这就长记性了以后肯定不能再有分号了

网友G:
妥妥的语法错误,这个以后肯定不能发生了

网友H:
为什么有时候报错的并是不出错的那一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