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串结两个二极管降压,可以吗?

楼主(2022-11-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的确好像不太适合用电池,或者的确应该换个思路思考下问题。

网友B:
电池的电量不行,而且电压波动比较大。

网友C:
要不然楼主就用一个纽扣电池,用DCDC升压到5V也行呀

网友B:
思路有问题,纽扣电池电量很小,供单片机怕不行,这个要用专门的DCDC稳压芯片,很多工作范围在5,6V到2V左右,大大延长了电池的工作范围。

网友D:
使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觉得不可取,主要是电池不稳定

网友E:
需要楼主注意的是,纽扣电池也有几种型号。有1.5V输出的纽扣电池,三节串联起来应该可以满足单片机供电需求。

网友A:
另外,即便是3V输出的纽扣电池,你也要考虑不同电流下电池内阻的问题。

楼主:
请推荐自身小功耗的低压差稳压IC,这是要点

网友F:
电池供电的话,就别用5V供电了。

网友G:
所谓的二极管降压,其实就是一个坑.我有几个客户踩过了.慎用!

网友H:
建议用聚合物锂电池,用DCDC升压到5V。

网友I:
如果要求微功耗,DC/DC比较难做到uA级,LDO可以做到uA级,二极管降压静态电流为零,微功耗下效率最高,但是稳压效果差...

网友J(2023-07-25):
其实是可以的,一般二极管压降1.3V左右

网友K:
二极管串联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但是,它的降压效果并不是特别大

网友L:
这个楼主需要设计降压电路比较稳妥

网友M:
如果不用作其他的其实二极管稳定降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N:
二极管降压有但感觉不好

网友O:
建议楼主使用专门的降压芯片进行设计

网友P:
可以串联两个二极管来降压。

网友Q:
可以,没问题,在低负载情况下也是常用降压方式。

网友R: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测试和验证,以确保所得到的输出电压符合预期。

网友S:
可以使用两个二极管来串联降压。

网友T:
"二极管串联降压"或"二极管级联降压"。

网友U:
不同的二极管具有不同的电压降和电流容量等参数

网友P:
建议使用更稳定和可调节的线性稳压器、开关稳压器或其他专用的降压模块。

网友V:
在设计和实施二极管降压器时,还应注意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和正确的电路连接方式,以确保电流和功耗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W:
可以使用两个二极管来串联降压。这种方法被称为二极管串联降压电路。

网友X:
需要考虑其额定电流和反向击穿电压等参数,以确保其能够适应 所需的降压范围和电流要求。

网友Y:
二极管的温度漂移和非线性特性,其输出稳定性可能较差。

网友Z:
串联二极管降压的效果受到二极管的压降(也称为正向压降)的影响。

网友AA:
串联二极管降压器的输出电压取决于所使用的二极管的特性和正向压降值。

网友AB:
当两个二极管串联时,它们的正向电压降将相加,从而降低电路中的总电压。

网友AC:
请确保二极管能够承受所需的电流和功率,并注意适当的散热,以防止过热。

网友AD:
二极管的特性会对降压效果产生影响。

网友AE:
在串联二极管降压器中,两个二极管被连接在一个电路中,以实现电压的降低。其工作原理基于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特性。

网友AF:
可以串联两个二极管来实现降压。

网友AG:
通常使用两个N型硅二极管(如1N4007、1N4001等)和一个MOSFET(如IRF540、IRL623等)来实现降压功能

网友AH:
串联二极管可以创建一个电压分压器,有效降低电路中的电压。

网友AI:
在高功率应用中,二极管可能会发热,因此需要适当的散热措施。

网友AJ:
在串联二极管时,需要确保二极管的极性正确。二极管的正极应该接在高电位处,负极接在低电位处。

网友AK:
在选择二极管时,应该考虑其正向压降,并确保总的压降不会导致电压过低,以保证负载正常工作。

网友AL:
串联二极管可以有效地降低电压,但需要注意一些限制和注意事项。

网友Y:
使用两个二极管进行降压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网友AM:
串联二极管降压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网友AC:
两个二极管被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串联电路。输入电压通过第一个二极管降低,然后通过第二个二极管再次降低,从而实现整体的降压效果。

网友AN:
需要确保串联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之和不超过原电路的输入电压,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网友AO:
当输入电压大于第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时,第一个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将输入电压降低到大约等于其正向压降值。然后,第二个二极管起到反向极性保护作用,防止反向电压对电路造成损害。因此,最终输出电压为第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

网友AP(2023-09-06):
可以利用两个二极管来串连降压,这类法子被称为二极管串连降压电路。

网友AQ:
如果功耗不大,可以这样用。

网友AR:
实际上,这是可能的。

网友AS(2023-10-07):
二极管电压降低,但感觉不太好

网友AT:
可以串连两个二极管来降压。

网友AU:
可以利用两个二极管来串连降压。

网友AV:
此外,即使是3V输出的纽扣电池,也需要考虑电池在不同电流下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