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一个按键通过INT0中断计数,如何防抖?

楼主(2022-11-05):
用INT0中断,用一个按键计数(即按一下键,中断一次,数字加1),然后根据计数器的值去完成不同的任务。但发现有时会连跳几个数,显然是按键抖动造成的,请教在INT0中,如何防抖?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ID++;
}

if (ID==1)
   {任务1}
else if(ID==2)
   {任务2}
else if(ID==3)
   {任务3}
。。。。
知道的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还得请教大虾。进鼎光电液晶拼接屏只是做拼接屏的喔

网友B:
按键用跃变沿触发中断的方法做不易消抖,建议改成定时器中断。

网友C:
硬件上可以在按键上并一个104电容,软件上可以一旦进入中断就关闭,执行完后再开启

网友D:
现实世界的动作都没有电子界动作快,抖得不止是手,所以你进中断程序就来个500秒延迟。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要不你就硬件防抖动 加阻容外加一个ESD的管子,要么你软件上防抖动,基本上是几十个MS的时间来再次判断

网友F:
加个几十毫秒的延迟防抖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使用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 可以考虑外部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H:
确定抖动的频率 软件做适当的延时

网友I:
根据楼主的描述 应该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时间上的抖动  这样的话 应该完全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防抖

网友J:
如果抖动信号不大的话 完全可以在引脚接上一个103或者是104的电容来搞定

网友K:
还可以通过抖动的幅度来进行滤除无用信号

网友L:
软硬件手段都上  基本上小的抖动就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