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遥控器同时使用干扰问题

楼主(2022-11-05):
请教下RF射频遥控器,各自配对后两个遥控器控制分别控制两个设备,不同时使用没关系,同时按下相同功能连续按几几次会出现死机无法控制设备,需要断电才可以,这软件上能解决吗?

网友A:
同频干扰,无解,预算允许的话换跳频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被控设备的接收软件有BUG。

同时多台遥控,可以通过软件随机延时再发送遥控命令来缓解。随机分布时长>= T*2^N;T是标准发射时长,N是增加的发射次数,

网友C:
你用的什么RF器件?我常使用nRF24L01,错开频率。

网友D(2022-12-23):
软件肯定能改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是这不是你写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