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与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11-05):
才开始学习STM32,使用的是紫电A的STM32F103RB的开发板,开发板用的是USB供电,CH340转串口给STM32下程序,但是现在我想从STM32往PC发送数据,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串口啊,不是已经有现成的ch340了?

楼主:
那我现在想往上发就是把串口转成USB吗?

网友B:
不用吧,直接串口发

网友C:
你不是说通过ch340给stm32下程序么,那你就用这个链路来跟pc通讯就行了啊

楼主:
我就是有一点没想明白,能把CH340反着用吗?就是用STM32的RXD和TXD通过CH340转成USB再发给PC

楼主:
但是现在STM32的RXD和TXD被CH340占用了,现在我想用串口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D:
USB转串口就可以当串口用,你想想你下载程序不是用串口吗

网友E:
首先你要明白,你的CH340电路是USB转串口,已经把你的MCU与PC进行连接了

网友F:
你从单片机往PC发东西时,通过串口助手以及你编写的UART程序。进行MCU与PC之间相互通信

楼主:
对,是这样的,但是那比如我现在想往PC上发数据,我是不是应该直接用STM32的RXD和TXD呢?

楼主:
但是这两个脚是接在CH340上面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CH340难道可以把TXD和RXD又转成USB信号再与PC进行通讯吗?

网友G:
可以的。你完全可以试一下,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H:
这个串口只有在刚上电的时候才能够是下载的功能

楼主:
那之后会变成什么呢?

楼主:
好的,我去试一下,就正常使用RXD和TXD发数据的意思吧

网友G:
操作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LZ从基础理论学起,实践要有理论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单靠做实验成不了大树,凡事要先在理论上想通再实践。
你的问题可以打个比方: 有一条路,早上坐车到公司了,现在没班车了,你问我能走回去不? 当然能啦,班车没了,路还在啊,坐不了车,咱还可以11路呢。

网友I:
能把你的开发板资料给我一份吗?
例子程序。谢谢了

网友J:
先经过模拟电路 双限比较器(窗口比较器)然后在用单片机去采集时间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K:
可以试一下用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好的,基本已经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作串口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单独再做一个串口接到PC呢,还是我直接操作通过一样的USB就回去了呢

网友E:
串口操作,发送接收问题

网友L:
CH340就是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 转串口

网友D:
既然CH340通了,你就把它当作是一路串口就行了,你的TX,RX,GND三个串口引脚就已经与CH340连接了,直接通过 CH340的串口通道往电脑发数据就行了。

楼主:
恩恩,明白了,相当于把USB变成了串口

网友M:
程序写好了吗

网友N:
有一个主从设置吧

网友O:
好像用cube可以直接生成吧

网友P:
用串口多简单啊

网友H:
才开始学习就玩usb啊?

网友Q:
不是已经有现成的ch340了

网友R:
串口啊  现在你用的是接收  那么直接使用它的发送函数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S:
这个是常规的串口操作啊 既然已经实现了接收 那么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T:
可以参考非常成熟的工程,这种工程非常多 随便哪里都可以下载

网友U:
RXD和TXD仅仅是指的引脚  楼主应该调用相关的函数

网友V:
还是通过USB发送啊

网友K(2022-12-06):
可以试一下,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W:
USB转串口就可以当串口

网友X:
往PC发东西时,通过串口助手以及你编写的UART程序

网友Y:
不是有现成的ch340用

网友Z:
板子上不是已经带了ch340了

网友Q:
用串口助手不就行

网友AA:
板子上不是有自带的ch340啊

网友AA:
尝试换一个上位机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AB(2024-05-15):
Usb 到串口可以用作串口,你认为下载的程序不是用串口

网友AC(2024-08-31):
STM32F103的TX引脚连接到PC的RX引脚,RX引脚连接到PC的TX引脚。
需要地线连接。

网友AC:
在STM32CubeMX中配置UART外设。
生成初始化代码并编写UART发送/接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