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只用一个电源供电吗?

楼主(2022-11-05):
(无正文)

楼主:
一个元件有数据接口(正常的5v高低电平),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分3组,
1、VDDH(36v 400ma)  GNDH
2、VDDL(36V 10ma 特别注明低干扰电源供电)  GNDL
3、VDD(5v )   GND

网友A:
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0.1uf的电容消除干扰

楼主:
3组电源的地线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对电源没有什么要求,那么可以用一个。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路对电源没有什么要求,那么可以共地。

网友D(2022-12-05):
电平等级不同 一个电源供电的话 需要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
功率不高的话 或者是启动电流不大的话就可以使用一个电源供电

网友F:
如果没有干扰或者需要模拟量采集的话 就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G:
数据接口如果不是模拟量接口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3组电源的地线可以接在一起吗?

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 可以接在一起共地

网友I: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各个电源地之间加磁珠呢

网友J:
对电源没啥要求,功率不大应该可以考虑一个

网友K:
楼主这个没看明白到底是一个36V供电还是多组电源供电?一个36V供电必须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建议共地处理

网友L:
低功率可以用一个,看情况定吧,一般没问题

网友M:
楼主用的具体是哪一个芯片,这样就可以通过芯片进行供电确认了,现在这样说大家都不清楚是啥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