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频率多少不会觉得闪烁?

楼主(2022-11-05):
如果设定PWM频率而1KHz,占空比1~255(8bit),那么定时器中断频率就是255KHz了吧?一般来说,PWM频率多少不会觉得闪烁?

网友A:
闪烁? 指的是LED灯?  50HZ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设定PWM频率而1KHz,占空比1~255(8bit),那么定时器中断频率就是255KHz的整数倍就可以

网友C:
你可以占空比是0-100, 精度为1%就可以了。

网友D:
LED灯的闪烁主要和人眼视觉有关
好像是0.02s,人眼就判断不出来了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大概一般也就30HZ左右就差不多人眼看不出来了

网友F:
你百度一下,人眼刷新率是多少hz,给出答案是24帧,所以只要大于这个都是人眼无法识别的

网友G(2022-12-06):
楼主是说人眼能感受到的闪烁频率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LED灯的闪烁主要和人眼视觉有关
好像是0.02s,人眼就判断不出来了

好像是200ms吧 人眼感受到的闪烁的频率

网友I:
定时器中断的频率和pwm的频率楼主是什么关系呀

网友J:
为什么想要用pwm控制呢  用电平控制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定PWM频率而1KHz,占空比1~255(8bit),那么定时器中断频率就是255KHz的整数倍就可以
...

这里是需要乘以255还是除以255啊

网友L:
大于人眼的感受频率就不会感觉到闪烁了

网友M:
好像每秒24帧以上

网友N:
确实电平控制更简单

网友O(2023-01-05):
pwm调光频率设计范围一般在200-1KHZ一档,1k-20kHz一档,20KHZ以上近来也有增加的趋势

网友P:
频率太低会不稳定

网友Q:
频率一般在500-1000以内都是正常的

网友R:
不会闪烁的理论值最低是25HZ。

网友S:
PWM频率在4~5K就可以了。

网友T:
频率一般控制在多少HZ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