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之电源线瞬态传导抗扰度测试

楼主(2022-11-05):
#申请原创#
汽车电子之电源线瞬态传导抗扰度测试。
沿电源线的瞬态传导
试验脉冲1:模拟电源与感性负载连接时所产生的瞬态现象,适用于各种 DUT在车辆上使用时与感性负载保持直接并联的情况。
试验脉冲2a:模拟由于线束电感使与DUT 并联的装置内电流突然中断引起的瞬态现象。”
试验脉冲2b:模拟直流电机充当发电机,点火开关断开时的瞬态状态。
试验脉冲 3a 和 3b:模拟由开关引起的瞬态现象。”
试验脉冲 4:模拟内燃机的起动机电路通电时产生的电源电压的降低。×试验脉冲 5a 和 5b:模拟抛负载瞬态现象,即模拟在断开电池(亏电状态)的同时,交流发电机正在产生充电电流,而发电机电路上仍有其他负载时产生的瞬态;抛负载的幅度取决于断开电池连接时,发电机的转速和励磁场强的大小,抛负载脉冲宽度主要取决于励磁电路的时间常数和脉冲幅度。大多数新型交流发电机内部,抛负载幅度由于增加限幅二极管而受到抑制(籍位),抛负载可能产生的原因是:因电缆腐蚀、接触不良或发动机正在运转时,有意断开与电池的连接。+
5a 是摸拟非集中抛负载的交流发电机的脉冲形式,5b 是模拟集中抛负载抑制的交流发电机的脉冲。。

标准中功能状态分类:+
A类: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和之后,能执行其预先设计的所有功能。B 类: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能执行其预先设计的所有功能;然而,可以有一项或多项指标超出规定的偏差,所有功能在停止施加骚扰之后,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范围内,存储功能应维持A类水平。
C 类: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不执行其预先设计的一项或多项功能,但在停止施加骚扰之后能自动恢复到正常的操作状态。
D 类: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不执行其预先设计的一项或多项功能,直到停止施加骚扰之后,并通过简单的“操作和适用”复位动作,才能自动恢复到正常操作状态。
E类: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和之后,不执行其预先设计的一项或多项功能,且如果不修理或不替换装置或系统,则不能恢复正常操作。
不同的设备其功能等级是不同的,一般涉及安全的都要求等级 A,其他非安全设备一般要求C。
传导抗扰度问题一般是产品功能暂时缺失或者故障损坏,产品设计时需要内部又有一定储能电路和滤波电路,在干扰叠加上去时,可以有效的进行滤波或者泄放,从而保证设备正常功能不受影响。
电磁兼容测试中处理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堵和放,要么把干扰滤除掉,要么及时导通走。
在电路中选用“TvS比较多,一般选用双向的,根据回路保护电压选择适当的型号,比如 SLD33-018,双向保护,击穿电压 36.7~40.6V,反向耐受电压 33V,最大峰值电流IPP95.7A,最大能位电压53.3V,可以有效对24V电源系统进行保护。

这篇文章原创度稍低,我就不给您审了哈。然后就是,推荐您去看一下咱们这篇帖子噢 【有奖活动】第三届万元红包——蓝V达人原创奖励活动

网友A:
halo ,下次申请原创的时候可以@21小跑堂噢~这样可以更容易看到您的文章o

网友B(2025-03-10):
对于非安全设备,达到C类标准是否足够

网友C:
特别是涉及安全的设备要求等级A,这是必须保证的,因为一旦这些设备出现故障,可能会危及驾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