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ysTick的配置

楼主(2022-11-05):
想用SysTick配置精确延时,
.warning:  #223-D: function "SysTick_CounterCmd" declared implicitly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ick_Counter_Disable" is undefined
..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ick_FLAG_COUNT" is undefined
怎么会是undefined?

网友A:
这些定义是2.0的,后来的库改了,查一下库里带的那个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B:
3.5的库里看不到这些东西

网友C:
an2593:如何从 STM32F10xxx固件库 V2.0.3 升级为 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 V3.0.0
3.3.2是讲这个的。

网友D:
设置,就这一句,可以替换时钟频率,更改定时时间: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网友E:
延时函数,放到相应的位置: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网友F:
这些定义是2.0的,3.5的库里看不到这些东西

网友B:
解决方法是去ST的官网上面下载3.5的固件库然后安转就可以了吗?

网友G:
你看看跟这个有关的头文件。

网友H:
相关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或者你使用错了宏。跟头文件里要保持一致

网友I:
这个主要提供时钟和延时。

网友C:
版本不匹配吧

网友G:
自己写一个也可以

网友J:
更新一下库函数

网友K:
要确保你使用的宏是跟你头文件里一致的。

网友L:
相关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或者你使用错了宏

网友M:
精确延时的目标精度是多少呢 跟主频是不是有关呀

网友N:
要根据具体的系统的时钟频率来进行配置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是去ST的官网上面下载3.5的固件库然后安转就可以了吗?

这个应该添加定义它的头文件的引用就可以了

网友P:
有可能是使用错了宏,要保证跟头文件里要保持一致

网友Q:
即便是库的版本升级了 感觉这个函数也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R:
当固件库升级的时候我们无需手动更新相关文件吧

网友F(2022-12-06):
是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S:
去ST的官网上面下载3.5的固件库

网友T:
看一下新版的固件库

网友L:
添加定义它的头文件应该就行

网友L:
去ST的官网上面下载新的固件库

网友U:
应该是系统滴答时钟设置问题,按照手册再确认一下

网友V:
这个库的版本不对应吧

网友W:
我当时用的系统嘀嗒时钟按照例程自己写的,挺正常的建议楼主也具体看一下

网友X: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库文件的问题,建议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