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晶振与内部晶振频率一致

楼主(2022-11-05):
外部晶振与内部晶振频率一致

楼主:
1、使用内部8M晶振,配置为 HSI_DIV2,PLLMULL16,系统频率64M,串口收发正常。

2、使用外部16M晶振,配置为HSE, PLLMULL4,系统频率也是64M,但串口收发乱码。
(除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外,其他部分代码没作修改,观察TIMER中断,两套代码中断时间都是一致的)

3、在(2)的情况下,修改PLL倍频4~16,串口收发都是乱码。

网友A:
因为两个中断时间一致,可以排除外部晶振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B:
乱码是你波特率没设置对。

楼主:
技术手册里注明,使用HSI的话,最高主频只能到36M,但从TIMER中断来看,系统主频确实是64M的,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网友C:
外部晶振不会不稳定的,一般是内部的不太准

网友D:
上示波器吧,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乱码一般就是波特率的问题。前提是双方约定的数据格式是一致的。

网友F:
外部16MHZ  只变”配置为HSE, PLLMULL4“这个参数是不够的

网友G:
STM32还有一个参数,就是你得告诉软件你的外部晶体用的是多少MHZ的

网友H:
这个参数HAL库一般是在文件stm32f1xx_hal_conf.h文件中定义

网友C:
参数就是  HSE_VALUE(外部) 和 HSI_VALUE(这个是内部) 这里你看下HSE_VALUE 是否是16000000

网友I:
需要波特率和其他校验都一样的。

网友I: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J: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或者代码的问题。

网友K:
楼主自己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L:
这个楼主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M:
乱码一般就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N: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O:
楼主波特率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P:
是不是你波特率没设置好啊

网友M:
波特率没配好吧

网友Q:
能确定外部晶振是否运行稳定吗?首先排除硬件原因

网友R:
虽然认为软件配置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得通过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进行确认

网友S:
更改时钟源的那部分配置有没有进行修改啊

网友T:
在硬件连接上有变更吗  一定注意要可靠接地

网友U:
确认下楼主代码里边有米有给外部晶振的大小赋值

网友V:
这个涉及到系统时钟的配置,定时器时钟的配置

网友W(2024-05-21):
由于这两个中断时间是一致的,可以排除外部晶体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X(2024-06-21):
如果商定的数据格式是一致的,那么乱码通常是一个波特率问题。

网友Y:
需要相同的波特率作为任何其他检查。

网友Z(2024-11-12):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A: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AB: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C: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D: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E: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