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的USBFS是否支持两个EP同时收发

楼主(2022-11-05):
以前用STM32F103的USB做CDC设备,现在将代码移植到GD32C103,只是换了USB library代码,如下应用层逻辑是没改的:
1. 在cdc_acm_init中发起首次usbd_ep_recev,随时准备从电脑接收数据
2. 在cdc_acm_out回调函数中,也就是单片机成功接收了来自电脑的数据(例如要转发至串口的数据)之后,立刻再次调用usbd_ep_recev准备下一次接收
3. 在主函数中判断是否有新数据(例如来自串口的数据)需要通过USB发送,如果有,则直接调用usbd_ep_send通过一个IN EP向电脑发送
以上逻辑在STM32上是可以长期稳定工作的,但是在gd32c103上会出现单片机接收数据时USB中断丢失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RXFIFO的中断都收到了但是收不到OUT EP的TF中断,然后通信就中止了。
如果把上述第三步的发送代码禁用掉,则接收一切正常。只要发送随便什么内容,貌似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窗口下,就会干扰接收中断的生成。为了排除问题,我现在已经收和发用不同的Endpoint了,一个是1,一个是2,还是一样的问题。

各位大佬们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PS:认真读了gd32的firmware library中的CDC例程,竟然只是个内部回环测试。。。根本没操作串口硬件。。。所以没有从串口收到的数据如何发送给USB的问题。。GD32这个USB的IP,该不会是半双工的吧?

网友A:
C103的USB是否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USB2.0,本身就是半双工的协议啊,只有一组差分信号DP/DM,接收和发送肯定是分开进行的。建议用USB协议分析仪抓包看看,通信终止的时候,那一次传输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03的USB是否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USB2.0,本身就是半双工的协议啊,只有一组差分信号DP/DM,接收和发送肯 ...

感谢。
物理层肯定是半双工的,主要考虑到这个片内外设是用FIFO来缓存数据的,在STM32上可以在发送没完成的时候就去操作接收的EP及其FIFO不会出问题,也就是片内外设级别是可以收发并行的,应该片内外设IP自己在仲裁吧。

网友B(2023-05-11):
请问楼主问题解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单发或单收没什么问题,但收发同时进行过一段时间EP_OUT中断就不触发了,此时EP_IN还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问题解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单发或单收没什么问题,但收发同时进行过一段时间EP_OUT中断就不触发 ...

去知乎搜索下gd32 usb bug吧。gd32谁用谁知道坑有多少。除了usb 还有can 串口 spi 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人生建议,选型务实,不浮躁的mcu公司很重要。

网友D:
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E(2023-07-19):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似乎跟下面链接描述现象一致
https://mcu.eetrend.com/content/2017/100008322.html
但是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F:
这个型号的USB外设有bug,会丢中断,我用逻辑分析仪已经抓到了

网友G:
你说USB么?

网友H:
可以用中断的方式实现的,估计是可以

网友I:
同时收发不清楚,感觉不能吧

网友J:
一般不都是循序的发送接收么?

网友K:
实现CDC的话,其实和USB的功能也类似

网友L:
为啥收不到中断标记呢?

网友M:
是不是还是配置这块有点问题?

网友N:
没遇到过,一般USB我都是用HID的模式

网友O:
感觉GD移植ST的话,有些问题都不好找

网友P:
你估计还是GD的寄存器部分那里没配置对,导致的

网友Q(2023-11-20):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目前,我也在用gd32c103这颗芯片,开发USB-HID 功能
也是遇到RXFIFO的中断产生并且数据已经收到dma指定的buffer中,但是就收不到OUT EP的TF中断

网友Q:
看来官方的Demo Code不能用
得自己解决

网友R:
GD和ST的还是有一些区别,建议还是按照GD的配置方式来做。

网友S(2024-01-31):
它支持多个IN和OUT端点,但并不是所有端点都可以同时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