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初识AVR64DD32及基本测试

楼主:
先前曾用过多款Microchip的产品,但多是PIC系列的产品,这次终于有机会能体验一下AVR系列的产品了。
这次申请到的是AVR64DD32,其外观如图1所示。
1  开发板外观

对于Microchip产品,其服务质量那是没的说,细致入微。为了扩展的方便,随开发板配备了相应的排针,由于焊盘采用了免焊接计时,只需直接将排针别到焊盘上即可。
2  连接排针
在连接开发板与电脑后,即可见到电源指示灯被点亮,与此同时供用户测试的LED也在闪亮将图3所示。
3 点亮LED
若是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则会见到有虚拟的串口出现,将图4所示,通过它可实现程序的下载。
4 虚拟串口

由于AVR64DD32支持以MPLAB X IDE进行开发,故先前的安装结果还可以派上用场。
为测试一下它的可用程度,先实现“文件”菜单中的“New Project”选项来创建一个新项目工程,见图5所示。
5 创建新项目

随后是选择项目的类型,见图6所示,并点击“Next”继续。
6 选择项目类型
在图7所示的界面中,选取芯片和开发板的类型,并点击“Next”。
7 选择芯片及开发板类型
随后是选取编译器,见图8所示,并点击“Next”继续。
8 选取编译器
最后是为项目命名和指定在目录等,将图9所示,并点击“Finish完成创建。随后会出现图10所示的工作界面。
9 完成创建

10 工作界面
若切换到“Kit Window”窗口,则可见到图11所示的辅助资源以供下载。
11  工具窗口

至此,一起还是十分顺利的。但在使用MCC进行配置,就差强人意了,尽管已安装过MCC,但点击后,却一直是处于加载过程中,难以打开引脚配置界面。
最后,还是通过下载例程来解决了基本的测试需要。
按键与LED的电路见12所示,其中LED的控制引脚为PF5。
12 LED电路

为了亮度LED,其程序内容为: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LED GPIO Functions
#define LED_init() do { PORTF.OUTSET = PIN5_bm; PORTF.DIRSET = PIN5_bm; } while (0)
#define LED_turnOn() do { PORTF.OUTCLR = PIN5_bm; } while (0)
#define LED_turnOff() do { PORTF.OUTSET = PIN5_bm; } while (0)
#define LED_toggle() do { PORTF.OUTTGL = PIN5_bm; } while (0)
int main(void) {
    //Setup LED
    LED_init();
    LED_turnOff();
    while (1)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所示的LED被消灭了。
若将主程序修改为:
int main(void) {
    int i,j;
    //Setup LED
    LED_init();
    LED_turnOff();
    while (1)
    {
        for(j=0;j<1000;j++)
          for(i=0;i<1000;i++);
        LED_turnOn();
        for(j=0;j<1000;j++)
          for(i=0;i<1000;i++);
        LED_turnOff();
    }
}

LED又可恢复到不断闪烁的工作状态,说明除了MCC一起都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