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我用IAR9.10,为何生成不了Hex文件

楼主(2022-11-06):
在项目的选项中都设置了,但是无法生成hex或者s文件,就没法用icp下载工具了,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A:
生成HEX文件需要在设置界面勾选上复选框

网友B(2023-02-07):
是不是没勾选生成hex啊?

网友C:
hex文件可以转换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E:
这个需要自己设置的。

网友F:
使用keil可以生产hex文件的

网友G:
output里面设置hex格式,不要勾选自定义名字,就有了

网友H:
iar没有用过,只用过keil编译代码的。

网友I:
看看勾选了嘛,设置问题吧